楼主(2004-12-03):
用力距电机实现卷绕是否只需要一个调压器?谢谢。

网友A:
用西门子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如:MM440。选矢量力矩控制方式。

网友B:
楼主多说两句话,能介绍的更明确一些。这样说问题,看不懂呀。什么叫只需要一个调压器?你用了几个电机?还是你根本没有设计呢,想听听这里的议论?

网友C:
可以实现。我厂有几套收卷系统都是这样实现的。当然还需空开、起动停止按钮及接触器等。

网友D:
活活,人家说用力矩电机了嘛

楼主:
有一个项目:线上流下来宽1米厚10MM的胶皮要求收卷,问同行说用力矩电机加调压器手动控制最简单,因未搞过,故想请教一下。

网友C:
我觉得可以

网友E:
我们这 做保护膜
也是 用力矩电机 收卷的

网友B:
由谁能够给出一个系统的结构简图,就好了。只用语言表达,见过的或者熟悉的没有问题,一看就明白了,而没有见过或者不熟悉的,就看不懂呀。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参与呢?

网友F(2008-07-08):
电机的扭力于频率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G:
力矩电机的扭矩和频率没关系,和电机的电流有关系,换句话说就和电压有关系,直接找一个三相调压器就行了

网友H:
用调压器和简单的手动控制完全可以,精度也不高,在盘收得比较多的时候电压适当调高些。

网友I:
请问你是不是在胶带厂做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