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请教:如何上传S7的程序及其他图片?

网友A:
程序要打包,图片可以直接上传。

楼主:
请问如何打包?谢谢

网友A:
S7本身有打包程序。或者用WINRAR或WINZIP。

楼主:
请问如何将程序转成图片上传

网友A:
用屏幕打印(prt sc),画图软件(ctrl+v)存盘,即可上传。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网友C:
...人家是不是说怎么上传到PLC。(UP load)
还是怎么加到贴子里。。。(打印后在加附件过来:))

网友D:
是啊,怎么将程序上传到PLC呀,现在我碰到了一个麻烦的的问题,我用USB转RS232的串口线上传,一传就死机,大家有没有高招呀,跟我的串口线驱动有关吗?

网友A:
图片是指upload到论坛吧。

网友E:
你串口地址的设置不能和正在使用的串口地址有冲突,否则会出现蓝屏现象。

网友D:
但是串口的地址都是唯一的,怎么会冲突呢?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