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4-12-03):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制动滤波器?什么是制动斩波器?我查了书但是查不到。谢谢

网友A:
只听说过滤波器,从未听说过“制动滤波器”。看来真有点孤陋寡闻了,嘿嘿!

网友B:
制动斩波器:一种功率开关形式的术语。
形象的比喻,功率管开关电路把一个直流的波形“斩断”,就像用刀切馒头片或者切菜一样,将其切成“片状”。

楼主:
谢谢kdrjl, 我还想问一下用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和制动滤波器有什么关系? 我是在看西门子6SE70时在整流单元里看到的,同样是整流单元为什么规格B和C与E就不一样咧?

网友B:
我和huyie一样,对“制动滤波器”一无所知。但是西门子的6SE70的整流单元B和C与E的区别是型号的区别,换句话说是功率大小的区别,安装尺寸的区别。在这里,B的功率最小,E的功率最大。
你所说的“制动滤波器”是不是看走眼了?应该是“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吧?或者是正弦波滤波器?
关于制动斩波的好处,在半导体开关电路或者半导体功率器件的教科书里有定义,自己去看。这里仅给提示,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功率管的工作损耗,降低温度,提高使用寿命。

楼主:
kdrjl兄,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整流单元规格H和K里要用制动消波器,这个消波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消除不要的或者是有害的波呀,那他和制动斩波器、制动滤波器有什么区别的。谢谢!

网友B:
呵呵?在线了?一回事。应该是一回事。

楼主:
哦,对了,你有没有QQ呀,我可不可以加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