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请问哪里有AC380V转DC24V的转换器?我知道日本有这种产品的,但是我不想买日本货,请问哪位熟悉?谢谢

网友A:
用变压器加整流电路或380变24V开关电源。

网友B:
哪里都有,很简单

网友C:
要多大容量的,国产货多了。可以到船舶配件门市转转。

网友D:
建议自己做,很简单的!

网友E:
在当地的电子市场找一下就一定有,南京的可以直接去华龙

网友F:
支持自己做!简单。

网友G:
广州华田有IBM的,很便宜。5A的才30来元一个。自己做也相当简单!

网友H:
是够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