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我正在做一个实验台的数据采集系统,急需数字滤波的VB源程序,以公参考.如果哪位高手有,望能分享,谢谢.      kkll2288@yahoo.com.cn

网友A(2006-03-27):
我也是正在做一个实验台的数据采集系统,急需数字滤波的VB源程序,以公参考.如果哪位高手有,望能分享,谢谢
zhahongmin@163.com

网友B:
我也是正在做一个实验台的数据采集系统,急需数字滤波的VB源程序,以公参考.如果哪位高手有,望能分享,谢谢
   gunuaa@yahoo.com.cn  望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