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刮胡须

楼主(2004-12-03):
低价处理无限点 组态王、MCGS昆仑通态组态软件(Q Q :1 8 4 4 0 7 1 7 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别的地方看过了,不过还是再顶一下!

网友C: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不用白不用,用了不心痛.

网友D:
建议像素不够高的,屏幕显示不清的,不要采用此方法,以免毁容

网友E:
怪,镜子里面怎么也是在刮左脸呀,这是什么显示器呀,不会有鬼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怪,镜子里面怎么也是在刮左脸呀,这是什么显示器呀,不会有鬼吧
哈哈,跟照镜子是相反的。别胡子没刮到,反儿猪头皮刨掉了

网友G:
偶咋还没整明白呢?

网友F:
大概镜子上得到的是虚像,照相机得到的是实像,还原的也是实像吧。

网友D:
咦!是妮维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