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在断路器的名牌上有两个参数: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30KA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50KA
请问:
短路时候即30KA的时候就开断了,那么
短路关合电流又有什么意思?
已经在30KA的时候开断了,又怎么会达到50KA呢?
关合的意思是"闭合"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关合电流是指合于短路电路的最大关合能力,该参数主要用于试验标准,实际中考虑短路稳定时间即可

网友B:
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指标有两种: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Ics作为一个特性参数,并非只简单考虑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而是作为一种分断指标,即分断几次短路故障后,还能保证其正常工作。对塑壳式断路器而言,应有足够的Icu,能够分断短路电流使开关跳闸。按规定塑壳式断路器的Ics只要大于25%Icu就算合格。而目前市场上断路器的Ics大多数在(50%—75%)Icu之间,所以对供电要求不高的配电系统,只须考虑I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