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变频电机可不可以接50赫兹的工频电源使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quote  ding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没问题
没问题

网友E:
看电机的压频比是不是适合才行,不然要烧电机的。

网友F:
自己分析去

网友G:
一般可,特殊变频电机除外。

网友H:
可以;
使用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