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与恒功率

楼主(2004-12-03):
一台变频电机铭牌上有0---50HZ恒转矩50---100HZ恒功率。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0-50HZ可实行恒转矩调速,即频率增加,转速增加,转矩不变;50——100HZ实行恒功率调速,频率增加,转速增加,但能提供的转矩降低。

网友B:
这个铭牌数据告诉你,他是一台典型的变频电机。

网友C:
看来看帖子也能涨学问。楼主问的好,楼上两位也答的好。

网友D:
狂顶,吃了好多

网友E:
恒转矩变频调速就是额定转速以下的调速方式,就是保持压频比不变;恒功率变频调速就是额定转速以上的调速方式,保持电压不变,进行弱磁调速。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F:
额定频率为50HZ,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行为恒转矩;功率随频率的升高而变大;
在额定频率以上运行为恒功率;转矩随频率的升高而变小;
频率达到100HZ时,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2;

网友G(2009-01-07):
引用 网友A:
0-50HZ可实行恒转矩调速,即频率增加,转速增加,转矩不变;50——100HZ实行恒功率调速,频率增加,转速增加,但能提供的转矩降低。

能介绍下原理吗?为什么回这样? 菜鸟提问;莫要取笑!

网友B:
原理在电机学和电气传动控制原理的教科书中解惑。它主要来源三个公式,一个是电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另一个是电机的电势平衡方程式;再加一个旋转机械的功率、转速、扭矩平衡方程式。三个公式决定了电机外特性曲线,理解这些公式和曲线,即可理解电机的恒转矩与恒功率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