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在使用一台电机是发现轴头断了(少见吧)更换电机轴后,使用中发现电机转子与定子擦,转子、定子均有擦伤。重新装配后使用可以三相电流基本正常。不知是否能长期使用。

网友A:
只要三相电流平衡且在额定值范围内,就可长期使用。

网友B:
哈哈,“相擦”?什么意思?这是外行话,内行话叫做:“扫膛”。扫膛的电机,主要是破坏了转子与定子的机械结构,使转子与定子有物理损伤,修复以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修复,就要看扫膛对他的破坏程度,主要是绝缘和动平衡是否有问题,他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C:
三相电流平衡说明扫膛并不严重,在排除轴承跑内外圆的原因后(轴细或端盖磨大),可将转子上车床车一刀,进刀量要小即可.

网友D:
只要绝缘和动平衡没有问题三相电流平衡且在额定值范围内,就可长期使用。

网友E(2005-01-16):
轴头断和换轴遇到过的。我个人意见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一般 都使用 三楼的 办法 ,不过,你再校一下 轴
能 不上 车床 就不要 上

网友G(2007-09-20):
可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