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用富士的FRN15G11S-4CX变频器(一般工业用标准系列)拖动交流电机Y160M2-2。
  电机的参数:PN=15kw;UN=380v;IN=29.4a;nN=2930rpm
  求在不同转速下(0,500,1000,1500,2000,2500,3000以及升速3500,4000?)的最大转矩值。
    可以这么算:
       在额定转速以下,最大转矩不变为额定转矩,
    公式为:Tn=9550*Pn/Nn=9550*15/2930=49N.M。
    在额定转速以上,最大转矩为T=9550*Pn/N。
  富士还有一种风机、泵用标准系列的变频器编号将G改为P的。和上面的一般工业的算法一样吗?
  望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关于通用变频器与专用风机泵类变频器的不同点,要仔细的阅读他们各自的说明书,才可应用。主要是功能和技术指标的区别。
在西门子的MM440和MM430的使用手册里,他们的区别与原理讲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下载这两本手册,看看他的说明。不是操作说明,而是原理说明。
通用变频器与专用风机泵类变频器最明显的区别是控制负载方式不同,前者为恒转矩负载特性,后者为变转矩负载特性。表现为,同样尺寸、同样功率元件组成的装置,通用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参数比风机泵类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小。
比如,11KW的通用变频器对于恒转矩负载的电机,最大只能带11KW的电机,而对于变转矩负载的风机泵类,却可以带15KW的电机。
另外,通用变频器的控制功能一般比风机泵类的专用变频器多。而风机泵类的一些特殊控制功能通用变频器里没有。专用变频器有。比如旁路切换功能。省电功能等。

网友B:
过载能力不同;
一般的通用型过载电流可以达到150% 1分种;
而风机泵类的过载电流只有120% 1分种;

网友C:
西门子的440好象能代替430。不过要给变频器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