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3):
电机2极4极哪个转速快?为什么(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当然是2极转得快,因为N=60F/P,F频率,P极对数,F相同时,P越小,N越大。

楼主:
公式是这样。
那具体是什么原理呢?真的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B:
应该弄一本《交流电机原理》的书看看。在这里讲,谁能讲得明白呢?都是一句半句的,就是听了,也只是“道听途说”。应该系统地了解,去当地的“高教书店”,看看就行,不用买。

网友C:
2极的额定转速2880转/分;
4极的额定转速1440转/分;

你说那个转得快?

网友D:
通常来说,电机转子必须跟随定子的旋转频率,或者说跟随其电角度。定子的旋转频率是60Xf,转子若是1对极,那它必须转3000转。若是2对极,那它转1500转就可以了,因为它转1圈相当于2X360度电角度。余此类推。
以人为本,技术领先,可靠实用,用心服务

网友E(2005-06-27):
请您访问一下www.yiqiyibiao.com有详细说明

网友F: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电角度和机械角度的差别,然后你应该就会明白了.

网友G:
f=pn/60(n  同步转速   p  磁极对数   f   频率)n=60f/p所以2极同步转速为3000转/分,4极为1500转/分.

网友H:
此讨论有意义!

网友I:
极数越多,功率因数越高

网友J(2005-08-31):
我用一台三垦的变频器,SPF-11KW,带一台7.5KW深水泵(扬程72m,在井下30m用)做恒压供水,50HZ时转速只有1千4、5百转(电机是2级的,我在变频器参数CD053(电机级数、电压
、容量设定)中设为 “24 7.5”。)。水压满足不了要求,请问,我应该怎么办?
另:电机能经常在50HZ以上运行吗?

网友K(2007-07-03):
2极电机功率为1.5KW,转速能调到4100r/min吗?

网友L:
开什么玩笑
2级转速4100RPM,??
除非你用变频控制,要不你就是外国人!

网友M(2008-01-29):
这个问题这样理解:因为我国电源频率规定是50HZ,所有的电源(把其它能量转换成电能设备)所输出的电源频率也必须是50HZ,而频率f是指正弦交流电一秒钟需变化50次,那么一分钟所需变化就是60f即变化3000次,转速N=60f/p公式变为60f=3000=p*N,如此可知,N和p其实都是变量,但是成反比的。假如磁极对数p=2,意思就是机组转一圈可以使交流电变化两周,转速就只需每分钟1500转就够了,假如磁极对数p=6,意思就是机组转一圈可以使交流电变化六周,转速就只需每分钟500转就够了。在水电站运行中机组转速成越高、水轮发电机组生产、现场安装调试和轴承润滑都要求较高,运行中缺陷较多,所以转速越低越好,但是如果转速一唯低,磁极对数越多,机组转子就会越庞大,定子也宠大,所需材料越多,对业主来说投入资金越多,所以设计院在对水轮机进行初设时要作合理计算,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N:
公式是120X50/2是2极,120是电角度50是电源频率定子极数,所以极额定转速是3000,但是实际的达不到因为有摩擦阻力和电流,电压的影响一般都只有2850/min

网友N:
N;不是力(牛顿)的意意思吗?

网友B:
嘻嘻嘻,一个旧帖子被顶起来了。炒饭呢?

N是“牛顿”的符号,在这里n使之转速。可见,看东西要“想象力”丰富一些才行,否则,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