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4-12-03):
PLC摸拟软件SW4D5C-LLT-E 是干什么用的  它也三菱普通的编程软件是什么关系
还有 GPPW-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 为什么打不开三菱的梯形图

网友A:
LLT是仿真软件.要在三菱编程软件的平台上才能使用

打不开三菱的梯形图估计是没有转换成GPPW的格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PLC摸拟软件SW4D5C-LLT-E 是干什么用的  它也三菱普通的编程软件是什么关系
还有 GPPW-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 为什么打不开三菱的梯形图

楼主:
再请问二楼
   把仿真软件LLT 装载到编程平台上 ,是手动还是自动的 ,如果手动该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