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4):
华为TD1000变频器2.2KW,所有参数都能正常设置,但不管你如何设置,它都是输出10Hz。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然后工厂化复位,重新设置。
找华为厂(现在是爱默生吧)的技术支持。
当初化为的销售向我推销变频器,我始终没有用。不知这个牌子的质量如何。好像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B:
是否用多段速调速的,把参数调成电位器调速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已经进行过出厂设 置。此类变频器我厂多,其它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