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4):
我有一个工程,需要在上位机上设定 西门子plc 314 的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但是我看到那个时间格式是S5T#XX 什么的 我要怎么搞啊!急切需要高手们的帮助 ,我刚刚接触300 不是很懂!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 S5T#aH_bbM_ccS_ddMS
a=小时 bb=分钟 cc=秒 dd=毫秒

L W#16#wxyz
W=时基 xyz=BCD码格式的定时值

最大定时值:9990秒或2小时46分30秒

楼主:
伙计谢谢了!
” L W#16#wxyz
W=时基 xyz=BCD码格式的定时值“
这个数值写到 TV (梯形图)   但是我怎么才能用一个变量表示啊!?因为我需要在上位工控机上来设定的定时值!

网友A:
大佬别客气!
梯形图我只会看,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