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4):
直流220v是指正负极各220V还是指正负极各110V

网友A:
什么怪问题?
应该是极间电压220V。

网友B:
老大,直流电压一般是腾空电压,所谓的电位总要有个参照点吧?

网友C:
直流200V,可以理解为负极0V,正极220V。

网友D:
概念出问题了。

网友E:
怪,直流220V肯定是指正负极之间,那里还有什么那个怪东东呢?

网友F:
问题问得令人费解

网友G:
直流220V,只要两个电极之间的直流电压差为220就行啦!
比如,正110和负110;正220和0;正440和正220

网友H:
所谓负极就是零级吧

网友I(2005-01-21):
你是不是电工

网友J:
220v是指峰值为正负311V频率为50HZ正弦波的有效值.220V不能用正负来表示.

网友A:
楼上的看清楚了再说话!!!!

网友K:
需要一个参照电位,像海拔高度就是与海平面为基准。

网友K:
需要一个参照电位,像海平面作为海拔高度的基准一样。

网友L:
以负极作参考点正极为正220v。以正极作参考点负极为负220v

网友M:
所谓220是指正极和负极的电位差
即Uab=Ua--Ub=220v
我们一般把负极作为参考点,设置为0。

网友N:
我建议你去看一看有关的书,你的概念确实不清,测直流电压你不需要参考点吗?不管什么情况,你最好弄清楚。

网友O:
两个电位间的电势差

网友P:
这个问题很简单
直流220伏就是指正负极之间的电位差为220伏,不用考虑正负极各极的电位是多少,有无数种可能值。

网友Q:
一百个人一百个答案    到底哪个是准确的

网友R:
直流220V,正负之间是220V,正对地、负对地正常应该是110V左右,如果相差太多说明直流系统和地的绝缘变差,如果正(负)对地电压为0V,而负(正)对地电压上升为220V,则说明正(负)完全接地了。

网友S:
问题出在对直流零点的理解上。
两极间直流电压为220V即可,如需断定哪是正极,哪是负极,或哪是零点,则以所需测量的点与直流参考点进行检查测量即可。
直流电路中的参考点不一定是接地点,注意。

网友T:
问题提的有问题,概念不清.

网友U(2005-03-02):
总要有个参照点吧,单拿出个正极或单拿出个负极鬼才知道他多大,电压说的好理解点就是压降,给出参照点才能知道另一点。跟海拔差不多。地理上应该学过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

网友V: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W(2005-04-18):
极间电压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