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留言

楼主(2004-12-04):
不同额定功率的两个电机,在做同样功时,他们的电量损耗的比例是多少
怎么个算法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楼主:
大哥,不能就算了,别灌水啊
你的积分不会都是灌的吧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网友A:
电量是以KWH为单位的,如果是相同时间内做了同样的功,那么消耗的电量应该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可能是效率.初中物理书中有

楼主:
如果是空载呢,他们的电量消耗会一样吗
大哥?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网友B:
我 不会! 就会 灌水!
根据 经验 额定 功率 大的电机 在同样 输出的下,损耗 小 一点

网友C:
这样比较不知是否可行:两根不同功率的电炉丝,加热相同容量的水,从相同的温度开始到100度,功率大的应该快些吧,但所耗电应该相同,因为加热所需的热量是一样的。当然只是理论上。如果是空载,通电相同的时间,功率大的应该耗电多。换成电机的话,很可能不是成正比,因为不是纯电阻,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效率,转速,转矩的设计等,要得出精确的结果可能比较困难。6楼的话我基本上同意。如果想直观比较,可以用两台水泵实验                说得不好,还望高手斧正。

楼主:
根据 经验 额定 功率 大的电机 在同样 输出的下,损耗 小 一点
为什么呢,空载时:首先功率不同,线圈的匝数长度都不一样,为什么功率大的损耗小呢
经验也要有个说法吧??
在问,电机为什么不大材小用,除了成本计算外?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楼主:
顶一下吧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网友C:
首先,并不是在空载时功率大的损耗小,应该是相反。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输出并不一样,假如效率一样,同时间内大功率电机所做总功应该多,按比例应该损耗多。6楼说说的损耗我理解为无功功率。电机大材小用时,输出功率大于负载功率,所做的功并没有全部转换成为负载所需的能量,而是被白白浪费,(也不是成为无功功率,如是,就是增加无功损耗了),也就是造成了电能的浪费,还是个成本计算的问题。以上希望没有说错。而关于“经验也要有个说法吧??”,我需要重新翻一番书才能作出理论推导了,、且待我二三日。似我等班门弄斧之辈,高手洒笑之余,还请指点一二才是啊 。

网友D:
‘在做同样功时’  变量较多,我认为是输出功率较接近电机额定功率的电机,效率高些

楼主:
小弟知识浅薄,因为涉及到的东西很广,我一时想不出真正的理由,想的很不全面,希望高手能提点一二,盼
无目漂泊一废人
虽然经常失败,可我有着打不死的蟑螂精神.顽强.出生时穷不是你的错,死时穷就是你的过
时时用<步步高>来冲洗自己的大脑
  我亲爱的母校机电学院
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
晚上点蜡打腿,传奇如痴如醉
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
啤酒五瓶不醉,逃课成帮结对
逛街花钱干脆,恋爱谈的反胃
考试啥也不会,机电学院万岁

网友B:
怎么说呢 ? 这个不一定,因为 损耗有 电磁损耗,也有机械损耗.容量越大 电机的 效率越高,这就是现在的变压器,发电机 越做越大的 原因. 一般情况下,我在选电机的时候,都留有一定裕量,经常大马拉小车.这样的系统 运行比较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并不是在空载时功率大的损耗小,应该是相反。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输出并不一样,假如效率一样,同时间内大功率电机所做总功应该多,按比例应该损耗多。6楼说说的损耗我理解为无功功率。电机大材小用时,输出功率大于负载功率,所做的功并没有全部转换成为负载所需的能量,而是被白白浪费,(也不是成为无功功率,如是,就是增加无功损耗了),也就是造成了电能的浪费,还是个成本计算的问题。以上希望没有说错。而关于“经验也要有个说法吧??”,我需要重新翻一番书才能作出理论推导了,、且待我二三日。似我等班门弄斧之辈,高手洒笑之余,还请指点一二才是啊。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更不是想指点一二。
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
1、“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输出并不一样,假如效率一样,同时间内大功率电机所做总功应该多,按比例应该损耗多。”    楼主说得清楚:“在做同样功时”,所以它们的输出功率(有功)应该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输入功率,功率大的电机激磁电流(无功)大,所产生的无功损耗也大。
2、“电机大材小用时,输出功率大于负载功率,所做的功并没有全部转换成为负载所需的能量,而是被白白浪费”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它提供的转矩克服了负载的阻力后即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在负载相同时电机的输出功率并不是由电机的容量大小决定的。如:10KW电机和2KW电机如果都带1.5KW的负载,那么它们的输出功率都是1.5KW。只是输入功率不同,10KW电机的无功损耗大于2KW电机,所以它的功率因素很低,这就是“所谓大马拉小车”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所做的功并没有全部转换成为负载所需的能量”这句话也是错误的,多余的那部分输出功率哪去了?

网友F:
谁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