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4):
因为要要将大量长的铜管切割短的,计划设计一种自动切割机,但是在送料定位这环节上遇到了难题,不知各位能否给在下出个主意!先谢了
在下E-mail:hndaibo@sina.com

网友A:
精度是多少?长度呢?几根一起切?铜管多粗?

楼主:
我打算50根¢10同时切割
切下的铜管要求10±0.3.
不到你可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线切割可以接受吗?

网友A:
如果单位是毫米,那么线切割是可以的。

网友C(2007-05-23):
浙江开元工具有限公司是地处浙江西南重镇《壶镇》。公司以专业生产高速钢刀具、金属圆锯片、锯片铣刀、切口铣刀、三面刃铣刀、刀具均采用优质的HSS DMO5材质. 选用优质《HSS》高速钢,经先进的机械加工、高温热处理、生产的高速钢锯片具有高效节能、切口平滑无毛刺、锯片研磨次数多、可以根据锯切材料普通钢、不锈钢、铜材、铝材任意选择锯切各种材料。
自动切管机专用锯片、针对精密铜铝管、金属笔管、电子接插件管、电子元件、铜铝管制品切断、空调配件等精密切断锯片。锯片采用《HSS》优质高速钢6542经冲版、高温热处理、精磨、开齿、等几十道工艺。锯片平面跳动在20丝以内、可与进口锯片相比美
 Kaiyuan公司本着“长远共识、求新求精、合理利润、共享成果”的经营理念和“顾客至上,以质为重”的服务宗旨,真诚地期望与您携手共创双赢之道,共创美好明天。
150*0.6*25.4*180T     150*0.7*25.4*180T   150*0.8*25.4*180T
150*0.6*25.4*200T     150*0.7*25.4*200T   150*0.8*25.4*200T
150*0.6*25.4*220T     150*0.7*25.4*220T   150*0.8*25.4*220T
180*0.8*25.4*200T
200*1.0*25.4*220T
公司电话:0578/3546470   李森炜 013857097435
邮箱:kaiyuangj@sohu.com
地址:浙江省丽水缙云壶镇工业区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