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4):
各位高手我刚刚入门,对在编程时常开、常闭的选择有一定的标准吗?它与电气线路对应有关系吗!
现手上有一项目:料位的控制!
1、料位是旋转料位器。
2、无料位时料位器旋转,有料位时料位器不旋转。结常开触电。
Question:
我在编程时是用常开还是常闭了?
对于常开与常闭能用开关的物理性能来理解吗?

网友A:
料位信号做输入信号,其接通(常闭),断开(长开),通过编程控制输出点接通 和断开,使外部继电器动作带动料位器

楼主:
疑问??
楼上说得有点含糊。常闭是无料,常开有料。
为什么接通还是常闭了!断开还是常开了!是不是有点问题!
应该是接通是常开,断开是常闭吧!!!
望回复指教!!!!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有料时,处点带电或没料时,出点断开,这个搞清出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3楼的朋友说的不具体,有料料位器不转如何带电,无料是料位器旋转,触点如何断开!!
你是否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