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5):
请教: 国内的电是50Hz 的, 如果一马达长时间在超过50的频率(如52、55)下运转,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会转的快一些。

网友B:
转速会快,电动机发热会大,长期运行应该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C:
对电机是没有影响的,关键看你的机械传动部件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D: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E:
转速会根据转速公式随频率变化,
频率越高转速越快,温度也会越高,长时间运转有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F:
我的那个80KW发电机经常处于52HZ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