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5):
如题,我需要名词词性。

网友A:
提示:点击此处可以查看关于创意的短句

 简明汉英词典
创意

originality

[汉汉] 高级汉语词典

(指事。从刀,仓声。金文,象一个躺着的人,手上脚上都有小竖,表示受了创伤,是个指事字。本义:创伤,伤口) ...

[汉英] 汉英法学大词典

楼主:
谢谢,有没有 create 衍生的 创意。

网友A:
简明英汉词典
create
 金soft软件king山

vt.
创造, 创作, 引起, 造成

[英英] 美国传统词典

To cause to exist; bring into being.See Synonyms at found &+{1} ...

[英汉双解] 美国传统词典[双解]

To cause to exist; bring into being.See Synonyms at found &+{1} ...

[英汉]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

创造; 建立 ...

[英汉] 现代英汉词典

创造;创作;创建 ...

[英汉] 用法词典

源自拉丁词 creare 创造,词根是 cre ...

[五国语言]通用词典

[英语] create ...

[英汉] 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

【动】创立[建],建立,制作;d: : 【微软】创建时间 ...

[英汉] 英汉法学大词典

v.设立 ,创立 ,创设,创造,创制,创作,设定,造成,制造 ...

[英汉] 英汉航海大词典

n.创造 ...

[英汉] 英汉航空大词典

n.造成,制造 ...

[英汉] 英汉化学大词典

vt.创造,引起,发生 ...

[英汉] 英汉经贸大词典

n.创造 ...

[英汉] 英汉计算机大词典

vt.创造(引起,发生) ...

[英汉] 英汉建筑大词典

vt.形成,建立 ...

[英汉] 英汉水利大词典

n.创造,建立,引起 ...

[英汉] 英汉石油大词典

n.创造 ...

上一页 [1] 2

近义词:  bring about   cause   form   invent   make   manufacture   originate   produce

反义词:  demolish   destroy   smash

网友B:
用这个innovation比较流行。

网友C:
用innovation和creative都可以吧

网友B:
creative容易让人联想Sound Blaste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reative容易让人联想Sound Blaster
我已经联想到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creative多一点

网友B:
creative偏武,innovation要文得多。
所以,随你个人实际情况适当选用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ive偏武,innovation要文得多。
所以,随你个人实际情况适当选用更佳。

谢谢各位的答复,感觉你们真的很热情.
我考虑一下,究竟用哪个.
我是用在创意工作室这样的场合.

网友C:
哦!
如果要翻译创意工作室的话
那我决定用idea studio会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