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5):
请教各位大虾:
      PDF文件如何转化为Word文件?
     我是这样做的:点击文本选择工具"T",选取“编辑” >“全部选定”,然后选择“编辑” >“复制”,最后在一篇新的Word文档中点击"粘贴".
       可是原文件中的表格,图片登都不能复制过去.查看"Adobe Acrobat Reader"的帮助,上面提示:选取图形选择工具"   " , 光标将变成十字标线图标............,可是我的Adobe Acrobat Reader4.0的菜单栏、工具栏上面都找不到图形选择工具"    ".这是为什么?我该怎么办才能复制表格和图片?

网友A:
升级到V6.0。V4.0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谢谢!我马上去下载Adobe Acrobat Reader6.0.

网友B:
升级没有
新版本还是很方便的说

楼主:
我已重新安装了Adobe Acrobat Reader6.0,图片倒是可以复制了,但是复制有表格的文件还是不行.表格复制不过去,并且复制粘贴后所有文字全部左对齐了。那位大侠能帮帮忙。

网友A:
没有办法。去安装个Adobe Acrobat。

楼主:
Adobe Acrobat可不是免费软件!!!!!!!

网友C:
是呀,那可不是免费的午餐。不知道有没有反打的的文件。我只知道把word打印成pdf的文件。

网友A:
用PHOTOSHOP 也可以的。

网友D:
PDF2Word
或许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现在我已解决这个问题了。是用快照工具。

楼主:
再次谢谢12楼。该软件好是好,就是转换慢了点,再者他可是要花钱的。不注册只有15天试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