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2-05):
那位大哥能给小弟讲解一下触摸屏如何与PLC联合控制设备的,它读取PLC 里的什么参数,返给的又是什么?

网友A:
最简单的时候,触摸屏就相当于开关和指示灯。只不过外形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PLC与触摸屏通过指定的辅助通道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