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5):
由于本人没有专门的通信线.我现在使用232转485.在用转接头上的TX_,TX-同PORT0的3跟8引脚相连.就是同不上.不知道我这种接法是不是对??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帮忙???由于本人是新手.如果接法对的话不知道在软件中该怎么设置?我用的是V3.2 STEP 7 MicroWIN.
谢谢!!!

网友A:
是同3、8连,也可倒换试一下。检视\通讯\。设定端口和波特率9600,其余默认

网友B:
2楼说的你不妨试一下,不过我觉得,你的软件可能有问题,你现在的接法是自由口通讯,在软件中你应该设定SMB32的值,使PLC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计算机的上述参数一致,然后使用接受中断,将SMB2中的数传到一个DM区,就可以了。发送同样用发送中断,具体的内容看指令的详细说明吧。

网友C:
我有专门的通信线,你要几条?

网友D:
3楼说得对,就那样做

网友A:
RS485只是硬件连接,3与8倒换是怕两线接反。如果想自做通讯(自由口),参考3楼。如果用编程软件通讯就不要设置SMB30和SMB130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是在做S7200的PPI 协议!!网上公布了部分的协议.
现在我用VC想编程,跟PLC做通讯.现在就是不能通!!我用串口助手发也不行.不知道原因所以以为自己的接线方法有误!!如果能通上就可以用3楼的办法.但现在的问题是通不上.
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我该怎么办吗???我现在手头就一个CUP 226的 PLC.和485转232的接头.还有就是计算机!!就是没有专门的通讯线!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不是有编程软件吗,如果没有可在本网下载,先用编程软件连一下试试,如果不能连通,保证设置真确,哪就是硬件或连线的事,先保证硬连接正确,再试别的。

网友E(2005-05-23):
通过你的连线,能否做MicroWIN的编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