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4-12-06):
小弟刚接触S7-200就碰到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要求我帮忙用S7-200做一个供热系统的控制程序,要求用一个EM235的模拟量扩展模块来输入,一路压力信号,两路温度信号,并用模拟量输出控制一个电动阀门,请问各位高手们,能不能只用一个EM235;我看S7-200的说明书上讲要对输入模块进行校准,请问这三个模拟量用一个EM235如何校准,以那一个量进行校准。还有如何进行模拟量输入编程。我急用,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我有一点失望了.

网友A:
200编程里应该有模拟量转换的功能块的,你可以找找,我做300开发,里面就有关于模拟量转换的功能块,用起来很方便的,设定好对应实际物理量的上下限,就可以把模拟量数据采集到plc里,校对吗,我想就是在现场对物理量的上下限进行修正了,只是个人的想法

楼主:
我找了一下好象没有模拟量转换的功能块,我不知道能否同时接温度和压力模拟量输入。

网友B:
你要输入的模拟量要保证同一量,或电压或电流,一般不用校正,可跟我联系,13249895483

网友C:
用一个EM235足够,不用校准,压力传感器接用0-10v的信号,两个温度传感器接用4-20MA的信号,
EM235可以处理4个模拟量的,以上用3个,另外一个短接(D+,D-),防干扰.有问题qq:94206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