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我现在做的有一个起重设备,重量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这个时候这个重物是向下走,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它会回馈给直流母排上电流,若我想让他速度恒定,重物不停的加时,回馈电流一定会超过我额定的电流,我想要超过的部分消耗在制动电阻上(自动监测给一个回馈),可不可能?如何实现?是靠软件还是靠硬件?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以回答了。佩服楼主的“勇气”,居然素不相识用短信联系。着实让我惊喜。惊的是胆子不小呀,不怕挨骂?喜的是能遇到这样强烈求知欲的年轻人,高兴。

你的问题采用工程型变频器就可满足要求。工程型的变频器有西门子的、abb的、丹弗斯的、明电的等等。需要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自动化系统、传动控制专业基础课教材要好好看看,尤其是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原理,如果采用变频器+交流调频电机组成系统,还要看看相关的教材。主要是对一些概念复习。比如变频器的交流控制四象限工作原理。再不清楚,回学校问你的老师去,他怎么教的?居然让学生不会在实践中应用。他一定会主动的、100%的“把手教”你的。

关于如何实现的问题
首先是硬件保证,你的系统必须具备四象限功能,当然,发电功能可以有两种选择的余地,其一是电阻制动,需要配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即系统的组成: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其二是回馈制动,系统的配置为: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作为硬件配置,后者成本高,但是后者性能好、装置简单利落,体积小。前者便宜,但装置庞大。
然后是软件,软件不需要你去搞,只是应用,学会使用装置的参数设置即可。

纠正你的一个概念,电机在重物下降时,即工作于发电状态,此时电机的电流100%是作为发电电流回灌直流母线的(并不是什么多余的电流概念),此时通过直流母线的控制,比如向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旁路泄漏电流,或者是向电网回馈电流,保持直流母线电压不变。这时能否保证电机的转速不随负载的增加而改变,就是系统的能力问题了,这和你选择的装置的容量、电机的容量有关,要想随着下降过程负载不断的增加 而转速保持恒定的话,容量必须设计足够大了才行。

祝你成功。

网友B:
任工从根本上给出了答案。看来哪天我还是要到天津市里向你请教。
我斗胆做个假设:假设我来做这个控制,而且电机的功率在200KW(提升类负载MM440最大能驱动200KW,而不是250KW)以下。
1、我会选西门子MM440通用型变频器(感谢任工教会了这个东西的用法)。
2、把440设置为有传感器的矢量速度控制方式(P1300=21)。
3、增加增量编码器和西门子的编码器板。
4、才用大的制动电阻(按100%制动率计算)。
5、对变频器做调试、优化、并设置相应的参数等。
请任工多多指点。

楼主:
谢谢任工!我会不断的学习的,要是我还有什么不懂和想不通的问题我再请教您!

网友C:
拙作,班门弄斧了,我看到楼主的问题,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对楼主有所帮助,(原载于《电工技术杂志》)

                            变 频 器 过 电 压 的 原 因 及 其 对 策

摘要:过电压现象是变频器运行中最常见的故障之一,直流制动与再生制动功能是防止过电压产生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再生制动功能是解决因外力拖动而使电机处于再生状态所引起的变频器过电压的唯一有效措施。
关键词:变频器、过电压、直流制动、再生制动
一、 前  言:
   变频器在调试与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过电压现象最为常见。过电压产生后,变频器为了防止内部电路损坏,其过电压保护功能将动作,使变频器停止运行,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过电压,防止故障的发生。由于变频器与电机的应用场合不同,产生过电压的原因也不相同,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二、过电压的产生与再生制动
所谓变频器的过电压,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变频器电压超过额定电压,集中表现在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直流电压上。正常工作时,变频器直流部电压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1.35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上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升至700V左右时,(因机型而异)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造成过电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电源过电压和再生过电压。电源过电压是指因电源电压过高而使直流母线电压超过额定值。而现在大部分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最高可达460V,因此,电源引起的过电压极为少见。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再生过电压。产生再生过电压主要有以下原因:当大GD2(飞轮力矩)负载减速时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过短;电机受外力影响(风机、牵伸机)或位能负载(电梯、起重机)下放。由于这些原因,使电机实际转速高于变频器的指令转速,也就是说,电机转子转速超过了同步转速,这时电机的转差率为负,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方向与电动机状态时相反,其产生的电磁转矩为阻碍旋转方向的制动转矩。所以电动机实际上处于发电状态,负载的动能被“再生”成为电能。再生能量经逆变部续流二极管对变频器直流储能电容器充电,使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这就是再生过电压。因再生过电压的过程中产生的转矩与原转矩相反,为制动转矩,因此再生过电压的过程也就是再生制动的过程。换句话说,消除了再生能量,也就提高了制动转矩。如果再生能量不大,因变频器与电机本身具有20%的再生制动能力,这部分电能将被变频器及电机消耗掉。若这部分能量超过了变频器与电机的消耗能力,直流回路的电容将被过充电,变频器的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使运行停止。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将这部分能量及时的处理掉,同时也提高了制动转矩,这就是再生制动的目的。
三、过电压的防止措施:
由于过电压产生的原因不同,因而采取的对策也不相同。对于在停车过程中产生的过电压现象,如果对停车时间或位置无特殊要求,那么可以采用延长变频器减速时间或自由停车的方法来解决。所谓自由停车即变频器将主开关器件断开,让电机自由滑行停止。如果对停车时间或停车位置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可以采用直流制动(DC制动)功能。直流制动功能是将电机减速到一定频率后,在电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形成一个静止的磁场。电机转子绕组切割这个磁场而产生一个制动转矩,使负载的动能变成电能以热量的形式消耗于电机转子回路中,因此这种制动又称作能耗制动。在直流制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再生制动与能耗制动两个过程。这种制动方法效率仅为再生制动的30-60%,制动转矩较小。由于将能量消耗于电机中会使电机过热,所以制动时间不宜过长。而且直流制动开始频率,制动时间及制动电压的大小均为人工设定,不能根据再生电压的高低自动调节,因而直流制动不能用于正常运行中产生的过电压,只能用于停车时的制动。对于减速(从高速转为低速,但不停车)时因负载的GD2(飞轮转矩)过大而产生的过电压,可以采取适当延长减速时间的方法来解决。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利用再生制动原理,延长减速时间只是控制负载的再生电压对变频器的充电速度,使变频器本身的20%的再生制动能力得到合理利用而已。至于那些由于外力的作用(包括位能下放)而使电机处于再生状态的负载,因其正常运行于制动状态,再生能量过高无法由变频器本身消耗掉,因此不可能采用直流制动或延长减速时间的方法。再生制动与直流制动相比,具有较高的制动转矩,而且制动转矩的大小可以跟据负载所需的制动力矩(即再生能量的高低)由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自动控制。因此再生制动最适用于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为负载提供制动转矩。
四、再生制动的方法:
1. 能量消耗型:这种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一个功率管的通断。在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至700V左右时,功率管导通,将再生能量通入电阻,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从而防止直流电压的上升。由于再生能量没能得到利用,因此属于能量消耗型。同为能量消耗型,它与直流制动的不同点是将能量消耗于电机之外的制动电阻上,电机不会过热,因而可以较频繁的工作。
2. 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适用于多电机传动系统(如牵伸机),在这个系统中,每台电机均需一台变频器,多台变频器共用一个网侧变流器,所有的逆变部并接在一条共用直流母线上。这种系统中往往有一台或数台电机正常工作于制动状态,处于制动状态的电机被其它电动机拖动,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再通过并联直流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所吸收。在不能完全吸收的情况下,则通过共用的制动电阻消耗掉。这里的再生能量部分被吸收利用,但没有回馈到电网中。
3. 能量回馈型: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使再生能量得到完全利用。但这种方法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一旦突然停电,将发生逆变颠覆。
五、再生制动的应用
一条化纤长丝牵伸生产线,由三台牵伸机组成,分别由三台电机驱动。一辊电机功率22KW、4极,采用蜗杆减速器,速比为25:1;二辊电机功率37KW、4极,蜗杆减速器,速比16:1;三辊电机功率45KW,采用圆柱齿轮减速器,速比6:1。电机分别采用华为TD2000-22KW三垦IHF37K,45K变频器驱动。三台变频器根据牵伸比及速比采用比例控制。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丝束绕在一辊、二辊、三辊上,由变频器控制三辊之间不同的速度对丝束进行牵伸。开车调试时因牵伸比小,丝束总旦较低,系统开车正常。在投产一段时间后,由于工艺调整,增大了牵伸比及丝束总旦,(牵伸比由工艺决定,总旦通俗的说,就是丝束的粗细及根数多少,总旦越高,丝束越粗。牵伸倍数或总旦越大,三辊对二辊、一辊的拖力越大。)这时出现了问题。开车时间不长,一辊变频器频繁显示SC(过电压防止),二辊变频器偶尔也有这种现象。时间稍长,一辊变频器保护停机,故障显示E006(过电压)。通过对故障现象进行仔细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由于一辊与二辊之间的牵伸比占总牵伸倍数的70%,而二辊、三辊电机功率均大于一辊,因此一辊电机实际工作于发电状态,它必须产生足够的制动力矩,才能保证牵伸倍数。二辊则根据工艺状况工作于电动与制动状态之间,只有三辊为电动状态。也就是说,一辊变频器若不能将电机产生的再生能量处理掉,它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制动力矩,那么将会被二辊“拖跑”。被“拖跑”的主要原因在于变频器为防止过电压跳闸而采取的自动提高输出频率的功能(即“SC”失速防止功能)。变频器为了降低再生能量,将会自动增加电机转速,试图降低再生电压,但是因再生能量过高,所以并不能阻止过电压的发生。因此,问题的焦点是必须保证一辊、二辊电机具有足够的制动力矩。增加一辊、二辊电机及变频器容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这显然是不经济的。而将一辊、二辊产生的过电压及时处理掉,不让变频器的直流电压升高,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矩。由于在系统设计时未考虑到这点,采用共用直流母线吸收型或能量回馈型的方法已不可能。经仔细论证,只有采用将一辊、二辊变频器各增加一组外接制动单元的方案。经计算选用了两组华为 TDB-4C01-0300制动组件。开车后两组制动单元电阻尤其是一辊制动阻工作频率非常之高,说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系统运行近一年,再也没有发生过过电压现象。
六、结束语:
本文详细说明了变频器产生过电压的各种原因及相应的防止措施,讨论了再生制动的几种方式,并通过应用实例对过电压的防止及再生制动的应用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结果证明,再生制动功能是解决过电压现象的最主要的方法。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A:
哈哈,jsnhhlxl是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高手。真的敬佩。这也是我极力推崇的技术风格。今天去北京办事,又收到了楼主发得短信。没有办法回信,也不能上网。刚刚回来,粗略的看了这里的发言,感觉很好。楼主应好好看看,学会举一反三不是?

我觉得YANLI7234S说得很好,MM440可以胜任此工作,但采用电阻制动的方案,还要看楼主的负载功率,30KW以下我赞同,30KW以上我推荐回馈制动方案。

回复楼主的短信内容: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如果是选用了四象限控制运行的变频系统,当然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了。但是采用单象限的变频系统,此时就不能控制电机了。四象限的变频系统,就是针对发电时对电机实施控制的。

楼主:
浅谈负载发电和变频制动的方式
1 前言
不少的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快速地减速或停车,而有些设备在生产中要求保持若干台设备前后一定的转速差或者拉伸率,这时就会产生发电制动的问题,使电机运行在第二或第四象限。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大多通用变频器都采用电压源的控制方式,其中间直流环节有大电容钳制着电压,使之不能迅速反向,另外交直回路又通常采用不可控整流桥,不能使电流反向,因此要实现回馈制动和四象限运行就比较困难。

图一 变频器调速系统的二种运行状态
图一所示为变频器调速系统的二种运行状态,即电动和发电。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的降速和停机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机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当同步转速w1小于转子转速w时,转子电流的相位几乎改变了180度,电机从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与此同时,电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Te,使电机的转速迅速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再生的电能P经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反馈到直流电路。由于直流电路的电能无法通过整流桥回馈到电网,仅靠变频器本身的电容吸收,虽然其他部分能消耗电能,但电容仍有短时间的电荷堆积,形成“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Ud升高。过高的直流电压将使各部分器件受到损害。

因此,对于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必须采取必需的措施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本文阐述的就是处理再生能量的方法: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

2 能耗制动的工作方式
能耗制动采用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侧加放电电阻单元组件,将再生电能消耗在功率电阻上来实现制动(如图二所示)。这是一种处理再生能量的最直接的办法,它是将再生能量通过专门的能耗制动电路消耗在电阻上,转化为热能,因此又被称为“电阻制动”,它包括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二部分。

2.1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如660V或710V),接通耗能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后以热能方式释放能量。制动单元可分内置式和外置式二种,前者是适用于小功率的通用变频器,后者则是适用于大功率变频器或是对制动有特殊要求的工况中。从原理上讲,二者并无区别,都是作为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它包括功率管、电压采样比较电路和驱动电路。

2.2 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前者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后者电阻器耐气候性、耐震动性,优于传统瓷骨架电阻器,广泛应用于高要求恶劣工控环境使用,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

2.3 制动过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A、当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减速、反转时(包括被拖动),电机即以发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使母线电压升高;B、当直流电压到达制动单元开的状态时,制动单元的功率管导通,电流流过制动电阻;C、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为热能,电机的转速降低,母线电压也降低;D、母线电压降至制动单元要关断的值,制动单元的功率管截止,制动电阻无电流流过;E、采样母线电压值,制动单元重复ON/OFF过程,平衡母线电压,使系统正常运行。

2.4 安装要求
制动单元与变频器之间,以及制动单元与电阻之间的配线距离要尽可能短(线长在2m以下),导线要足够粗;
制动单元在工作时,电阻将大量发热,应此要充分注意散热,并使用耐热导线,导线请勿触及电阻器;
放电功率电阻应使用绝缘挡片固定牢固,安装位置要确保良好散热,建议电阻器安装在电控柜顶部。

2.5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2.6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图二 能耗制动和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连接方式

3 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回馈制动
对于频繁启动、制动,或是四象限运行的电机而言,如何处理制动过程不仅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而且还有经济效益的问题。于是,回馈制动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然而在目前大部分的通用变频器还不能通过单独的一台变频器来实现再生能量的情况下,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实现回馈制动呢?

为解决以上问题,这里介绍了一种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再生能量回馈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将制动产生的再生能量进行充分利用,从而起到既节约电能又处理再生电能的功效。

3.1 工作原理
我们知道通常意义上的异步电机多传动包括整流桥、直流母线供电回路、若干个逆变器,其中电机需要的能量是以直流方式通过PWM逆变器输出。在多传动方式下,制动时感生能量就反馈到直流回路。通过直流回路,这部分反馈能量就可以消耗在其他处在电动状态的电机上,制动要求特别高时,只需要在共用母线上并上一个共用制动单元即可。

在实际的应用中,多传动的系统造价高、品牌少,也往往使用在钢铁、造纸等高端市场。以此参照到众多的制动小系统应用,也不失为一种效率好、节能高的制动方式。

图三接线是典型的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M1是处于电动状态,M2经常处于发电状态,三相交流电源380V接到

图三 共用直流母线的回馈制动方式

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M1上的变频器VF1端,而VF2则通过共用直流母线方式与VF1的母线相连。在此种方式下,VF2仅做为逆变器在使用,M2处于电动时,所需能量由交流电网通过VF1的整流桥获得;M2处于发电时,反馈能量通过直流母线由M2的电动状态消耗。

3.2 应用范围
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可典型应用于造纸机械、印刷机械、离心分离机以及系统驱动等。在这些应用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处于发电状态的M2的容量远远小于处于电动状态的M1的容量,而且当M1的电动状态停止时(即变频器VF1待机),M2的发电状态随即转为电动状态。这样,直流母线电压就不会快速升高,系统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里以离心机为例进行应用说明。过滤式螺旋卸料离心机,在全速下连续进料、连续卸料,自动完成进料、分离、洗涤、卸料等工序。离心机的核心是过滤型转鼓,利用主机和副机的差转速来控制卸料速度,并实现无人安全操作。在处理过程中,主机始终处于电动状态,而副机则由于转速差的作用,基本上处于发电状态。主机和副机功率通常为22KW和5.5KW、30KW和7.5KW、45KW和11KW等4:1匹配,符合本节阐述的工作方式。为考虑到副机供电也是由主机变频器的整流桥提供,因此必须考虑到VF1的整流桥的额定电流(不同的变频器厂商其整流桥规格不一样),以此来决定VF1的选型。VF2的选型必须考虑到能够屏蔽输入缺相功能的变频器。应用本制动方式后,离心机不仅效率提高,而且节能效果好、运行平稳、维护简单。

3.3 制动特点
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a. 共用直流母线和共用制动单元,可以大大减少整流器和制动单元的重复配置,结构简单合理,经济可靠。
b. 共用直流母线的中间直流电压恒定,电容并联储能容量大;
c. 各电动机工作在不同状态下,能量回馈互补,优化了系统的动态特性;
d. 提高系统功率因数,降低电网谐波电流,提高系统用电效率。

4 回馈到交流电网的制动方式
在生产工况中,我们往往又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从电机到直流母线、再从直流母线到交流电网的能量回馈呢?由于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不可控整流桥,因此必须采取其他的控制方式来实现。

4.1 工作原理
要实现直流回路与电源间的双向能量传递,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有源逆变技术:即将再生电能逆变为与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回送电网,从而实现制动。图四所示为回馈电网制动原理图,它采用了电流追踪型PWM整流器,这样就容易实现功率的双向流动,且具有很快的动态响应速度。同时,这样的拓扑结构使得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交流侧和直流侧之间的无功和有功的交换。

图四 回馈电网制动原理图

4.2 制动特点
a 广泛应用于PWM交流传动的能量回馈制动场合,节能运行效率高;
b不产生任何异常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绿色环保;
c功率因数≈1;
d 多电机传动系统中,每一单机的再生能量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e节省投资,易于控制网侧谐波和无功分量;

5 结束语
通用电压型变频器只能运行于一、三象限即电动状态,因此在以下应用场合,用户必须考虑配套使用制动方式:电机拖动大惯量负载(如离心机、龙门刨、巷道车、行车的大小车等)并要求急剧减速或停车;电机拖动位能负载(如电梯,起重机,矿井提升机等);电机经常处于被拖动状态(如离心机副机、造纸机导纸辊电机、化纤机械牵伸机等)。以上几类负载的共同特点,要求电机不仅运行于电动状态(一、三象限),而且要运行于发电制动状态(二、四象限)。为使系统在发电制动状态能正常工作,必须采取适当的制动方式。本文试图从工程的角度论述了能耗制动、回馈到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制动、回馈到交流电网的制动共3种典型制动方式的工作原理,以及应用范围和优缺点。

参考文献:
1、《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 满永奎等编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年
2、《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伯时主编 1992年

楼主:
这里有几个图 可是我不会贴 不好意思 我觉的对工作中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放上来大家看看 以示大家对我的帮助的感谢!

网友C:
好文章!
aiaoren,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楼主:
不好意思 不是我写的 我也是看到觉的好才贴的 嘻

楼主:
任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在上面说过“电机在重物下降时,即工作于发电状态”,发电状态应该是在他的实际转速超过他的设定值(转速)时才会处于发电状态,而不是下降时就处于发电状态吧? 再有如果下降就处于发电状态时那工厂里天车下放重物时如何说的通呢?难道他也是发电吗? 再说也并不是说重物下降就会处于发电状态的 e.g 电梯的空载上升及重载下降都会处于发电状态。问的好像不太好吧 希望您能看的懂告诉我 谢谢

网友B: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说,楼上的说法是错的。

网友D:
我又有收获,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任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在上面说过“电机在重物下降时,即工作于发电状态”,发电状态应该是在他的实际转速超过他的设定值(转速)时才会处于发电状态,而不是下降时就处于发电状态吧? 再有如果下降就处于发电状态时那工厂里天车下放重物时如何说的通呢?难道他也是发电吗? 再说也并不是说重物下降就会处于发电状态的 e.g 电梯的空载上升及重载下降都会处于发电状态。问的好像不太好吧 希望您能看的懂告诉我 谢谢
从物理上简单的力学来说,关键是看配重与物体的重量关系。一般就电梯而言,空载上升和重载下降时是释放能量的。

网友A:
重新整理作者:aiaoren
--  发布时间:2004-12-8 8:25:00的文章

浅谈负载发电和变频制动的方式

1 前言
不少的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快速地减速或停车,而有些设备在生产中要求保持若干台设备前后一定的转速差或者拉伸率,这时就会产生发电制动的问题,使电机运行在第二或第四象限。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大多通用变频器都采用电压源的控制方式,其中间直流环节有大电容钳制着电压,使之不能迅速反向,另外交直回路又通常采用不可控整流桥,不能使电流反向,因此要实现回馈制动和四象限运行就比较困难。
图一 变频器调速系统的二种运行状态
图一所示为变频器调速系统的二种运行状态,即电动和发电。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的降速和停机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机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当同步转速w1小于转子转速w时,转子电流的相位几乎改变了180度,电机从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与此同时,电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Te,使电机的转速迅速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再生的电能P经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反馈到直流电路。由于直流电路的电能无法通过整流桥回馈到电网,仅靠变频器本身的电容吸收,虽然其他部分能消耗电能,但电容仍有短时间的电荷堆积,形成“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Ud升高。过高的直流电压将使各部分器件受到损害。

因此,对于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必须采取必需的措施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本文阐述的就是处理再生能量的方法: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

2 能耗制动的工作方式
能耗制动采用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侧加放电电阻单元组件,将再生电能消耗在功率电阻上来实现制动(如图二所示)。这是一种处理再生能量的最直接的办法,它是将再生能量通过专门的能耗制动电路消耗在电阻上,转化为热能,因此又被称为“电阻制动”,它包括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二部分。

2.1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如660V或710V),接通耗能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后以热能方式释放能量。制动单元可分内置式和外置式二种,前者是适用于小功率的通用变频器,后者则是适用于大功率变频器或是对制动有特殊要求的工况中。从原理上讲,二者并无区别,都是作为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它包括功率管、电压采样比较电路和驱动电路。

2.2 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前者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后者电阻器耐气候性、耐震动性,优于传统瓷骨架电阻器,广泛应用于高要求恶劣工控环境使用,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

2.3 制动过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A、当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减速、反转时(包括被拖动),电机即以发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使母线电压升高;B、当直流电压到达制动单元开的状态时,制动单元的功率管导通,电流流过制动电阻;C、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为热能,电机的转速降低,母线电压也降低;D、母线电压降至制动单元要关断的值,制动单元的功率管截止,制动电阻无电流流过;E、采样母线电压值,制动单元重复ON/OFF过程,平衡母线电压,使系统正常运行。

2.4 安装要求
制动单元与变频器之间,以及制动单元与电阻之间的配线距离要尽可能短(线长在2m以下),导线要足够粗;
制动单元在工作时,电阻将大量发热,应此要充分注意散热,并使用耐热导线,导线请勿触及电阻器;
放电功率电阻应使用绝缘挡片固定牢固,安装位置要确保良好散热,建议电阻器安装在电控柜顶部。

2.5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2.6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图二 能耗制动和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连接方式

3 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回馈制动
对于频繁启动、制动,或是四象限运行的电机而言,如何处理制动过程不仅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而且还有经济效益的问题。于是,回馈制动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然而在目前大部分的通用变频器还不能通过单独的一台变频器来实现再生能量的情况下,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实现回馈制动呢?

为解决以上问题,这里介绍了一种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再生能量回馈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将制动产生的再生能量进行充分利用,从而起到既节约电能又处理再生电能的功效。

3.1 工作原理
我们知道通常意义上的异步电机多传动包括整流桥、直流母线供电回路、若干个逆变器,其中电机需要的能量是以直流方式通过PWM逆变器输出。在多传动方式下,制动时感生能量就反馈到直流回路。通过直流回路,这部分反馈能量就可以消耗在其他处在电动状态的电机上,制动要求特别高时,只需要在共用母线上并上一个共用制动单元即可。

在实际的应用中,多传动的系统造价高、品牌少,也往往使用在钢铁、造纸等高端市场。以此参照到众多的制动小系统应用,也不失为一种效率好、节能高的制动方式。

图三接线是典型的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M1是处于电动状态,M2经常处于发电状态,三相交流电源380V接到
图三 共用直流母线的回馈制动方式

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M1上的变频器VF1端,而VF2则通过共用直流母线方式与VF1的母线相连。在此种方式下,VF2仅做为逆变器在使用,M2处于电动时,所需能量由交流电网通过VF1的整流桥获得;M2处于发电时,反馈能量通过直流母线由M2的电动状态消耗。

3.2 应用范围
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可典型应用于造纸机械、印刷机械、离心分离机以及系统驱动等。在这些应用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处于发电状态的M2的容量远远小于处于电动状态的M1的容量,而且当M1的电动状态停止时(即变频器VF1待机),M2的发电状态随即转为电动状态。这样,直流母线电压就不会快速升高,系统始终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里以离心机为例进行应用说明。过滤式螺旋卸料离心机,在全速下连续进料、连续卸料,自动完成进料、分离、洗涤、卸料等工序。离心机的核心是过滤型转鼓,利用主机和副机的差转速来控制卸料速度,并实现无人安全操作。在处理过程中,主机始终处于电动状态,而副机则由于转速差的作用,基本上处于发电状态。主机和副机功率通常为22KW和5.5KW、30KW和7.5KW、45KW和11KW等4:1匹配,符合本节阐述的工作方式。为考虑到副机供电也是由主机变频器的整流桥提供,因此必须考虑到VF1的整流桥的额定电流(不同的变频器厂商其整流桥规格不一样),以此来决定VF1的选型。VF2的选型必须考虑到能够屏蔽输入缺相功能的变频器。应用本制动方式后,离心机不仅效率提高,而且节能效果好、运行平稳、维护简单。

3.3 制动特点
采用共用直流母线的制动方式,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a. 共用直流母线和共用制动单元,可以大大减少整流器和制动单元的重复配置,结构简单合理,经济可靠。
b. 共用直流母线的中间直流电压恒定,电容并联储能容量大;
c. 各电动机工作在不同状态下,能量回馈互补,优化了系统的动态特性;
d. 提高系统功率因数,降低电网谐波电流,提高系统用电效率。

4 回馈到交流电网的制动方式
在生产工况中,我们往往又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从电机到直流母线、再从直流母线到交流电网的能量回馈呢?由于通用变频器一般采用不可控整流桥,因此必须采取其他的控制方式来实现。

4.1 工作原理
要实现直流回路与电源间的双向能量传递,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有源逆变技术:即将再生电能逆变为与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回送电网,从而实现制动。图四所示为回馈电网制动原理图,它采用了电流追踪型PWM整流器,这样就容易实现功率的双向流动,且具有很快的动态响应速度。同时,这样的拓扑结构使得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交流侧和直流侧之间的无功和有功的交换。
图四 回馈电网制动原理图

4.2 制动特点
a 广泛应用于PWM交流传动的能量回馈制动场合,节能运行效率高;
b不产生任何异常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绿色环保;
c功率因数≈1;
d 多电机传动系统中,每一单机的再生能量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e节省投资,易于控制网侧谐波和无功分量;

5 结束语
通用电压型变频器只能运行于一、三象限即电动状态,因此在以下应用场合,用户必须考虑配套使用制动方式:电机拖动大惯量负载(如离心机、龙门刨、巷道车、行车的大小车等)并要求急剧减速或停车;电机拖动位能负载(如电梯,起重机,矿井提升机等);电机经常处于被拖动状态(如离心机副机、造纸机导纸辊电机、化纤机械牵伸机等)。以上几类负载的共同特点,要求电机不仅运行于电动状态(一、三象限),而且要运行于发电制动状态(二、四象限)。为使系统在发电制动状态能正常工作,必须采取适当的制动方式。本文试图从工程的角度论述了能耗制动、回馈到共用直流母线方式的制动、回馈到交流电网的制动共3种典型制动方式的工作原理,以及应用范围和优缺点。

参考文献:
1、《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 满永奎等编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年
2、《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伯时主编 1992年

网友A:
终于整理完成了aiaoren发布的文章,不管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谁,他都是一篇好文章,将变频器的制动功能的典型应用做了介绍。这篇文章讲的不深,很好懂。而且是将原理说明的。很不错。

我认为,看了这篇文章,看懂了,你就对变频器的四象限运行理解了,应该就会应用了。关键是看懂了。

顺便说明,我没有搞过升降机的工程,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并没有,但是升降机(起重机)在传动控制行业,算是典型应用,资料应该很好找,而且原理并不复杂。特别是aiaoren所提的问题,要求并不是很严格(比电梯控制而言),关键是计算好递增的负载变化对电机的制动转矩的影响。其他的问题,就目前通用变频器和专用变频器所具有的功能而言都能解决,但是,一定要选择具有矢量控制的、并且是满足四象限运行的。

关于天车控制。我的印象里,天车的控制还是继电开关控制,靠减速机(滑轮组)系统和机械抱闸制动系统的控制,与你现在的调速系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天车控制是开环、点动、开关逻辑控制。而你的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闭环的,连续的传动控制。重物下降(位能系统)在你转来的那篇文章的最后的参考文献里,肯定有阐述。你可以看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我认为是目前传动控制专业的经典教材和工程参考书。尤其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伯时主编 1992年(这是改编版本),这本书可以说指导了我国的几代传动控制工程师。我的专业前辈、启蒙老师们也是拿着这本书开始“闹革命”的。据当时他们的介绍,是“三本书闹革命”,还有两本分别是,自控原理(作者我忘了)、晶闸管电路(作者黄俊)。好了,不提当年,否则离题太远了。

位能负载,就是要解决重物下降对电机发电运行的控制问题,此时电机的运行是由外动力(位能负载)驱动,电机被动运行,这就是发电状态,也就是文章中第二、第四象限的控制运行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任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在上面说过“电机在重物下降时,即工作于发电状态”,发电状态应该是在他的实际转速超过他的设定值(转速)时才会处于发电状态,而不是下降时就处于发电状态吧? 再有如果下降就处于发电状态时那工厂里天车下放重物时如何说的通呢?难道他也是发电吗? 再说也并不是说重物下降就会处于发电状态的 e.g 电梯的空载上升及重载下降都会处于发电状态。问的好像不太好吧 希望您能看的懂告诉我 谢谢

aiaoren,你好,我来说几句:
如你所说,电机在重物下降时,不是肯定工作于发电状态的,工作在电动状态还是发电状态有一个关键点:要看负载的重量,如果负载重量克服了机构的磨擦力,那么电机就处于发电状态,反之就是电动状态。
工厂里天车下放重物时也是如此,重物下放时(重量克服了机构的磨擦力)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并且依靠由此产生的制动力矩来减缓重物下放速度,克服负载下放时的惯性,使速度稳定,不至于越来越快。
其实工厂里天车下放重物时还有一个方法:在上升档(最低速档,串电阻最多的一档)下放重物,名为:倒拉反接制动,当然此负载的重量要足够大。

关于“电梯的空载上升及重载下降都会处于发电状态。”zsyf1已经回答你了。

网友F:
高手极强的理论功底佩服,受益匪浅谢谢..............收藏

网友F:
制动母线电压,那几个惯量改如何算?而且电机处于发电状是速度不定那电压也不定,有经验公式估算吗?

网友G:
learn too much here

网友H(2005-07-28):
这个问题和我前几天问得问题很相似!
此论坛名不虚传!

网友H:
加一问!如果采用回馈电网的处理方式!那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回馈到电网,电力公司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采用回馈单元是否能直接接到电网!?

网友I:
这问题搞定应该申请专利,四象限的动动有难度,ABB的直接转矩据说常烧功率管!

网友H:
我的是1,2象限!

网友H:
再加两问:
1)谁家的电机四象限运行的特性好??
2)谁家的带有回馈单元的变频器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搞定应该申请专利,四象限的动动有难度,ABB的直接转矩据说常烧功率管!
自己去查标准。好像总波形畸变率小于4%,是一个指标。自己看一看。现在国家的标准已经与欧洲标准一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再加两问:
1)谁家的电机四象限运行的特性好??
2)谁家的带有回馈单元的变频器好??
可以买进口的也可以买国外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比如ABB公司的上海工厂产品,调频范围0-50-100Hz;西门子天津工厂的产品;还有伦茨的、欧陆的、国产的有上海南洋的、江特的等等很多很多,自己在网上查,用电话问呗;
带回馈单元的欧系几乎全带,日系的是明电舍。都是老牌的传动名家。
现在的选择很面宽,是买方市场。
怎么?你那方案还没定呢?用我帮忙吗?

网友H:
前几天出去一段时间,现在工作重点又放到该项目的液压部分,设计实验台!
现在看看论坛吸收一些知识,见多识广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