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各位高手我刚刚入门,对在编程时常开、常闭的选择有一定的标准吗?它与电气线路对应有关系吗!
现手上有一项目:料位的控制!
1、料位是旋转料位器。
2、无料位时料位器旋转,有料位时料位器不旋转。结常开触电。
Question:
我在编程时是用常开还是常闭了?
对于常开与常闭能用开关的物理性能来理解吗?

网友A:
其实用常开和常闭来说明的话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常开常闭比较符合那些电气人员的一般理解,准确的来说常开应该理解为读存储器,常闭应该为读存储器再取反。一般来说常用的开关和信号都是用常开,但是紧急停止这些都用常闭,其实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这主要和外部接的实际的开关类型有关,外部实际的开关类型主要是要考虑接通或者断开时是否可靠,比如紧急停止开关可以用常开来但是如果闭合不好的话就起不了紧急停止的作用,所以一般就用常闭。

网友A:
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的,全是靠经验,多看看实际的电路就明白多了。

网友B:
菱GX-Developer手冊下載

网友B:
S7-200中文编程软件下载,下载重新开放,有需要的同志快下!!!!!!!

网友C:
就当开关用好了。

网友D:
紧急停止必须用常闭,因为要考虑电线如果在你不知道的情况断了,那么紧急停止时就失效了。同样道理,显示急停的灯在正常时应该是亮的,急停时是灭的。如果反了,那么在线断或灯坏的时候就无法判断了。

网友E(2005-04-06):
只要你的逻辑能贯通,随你怎么都行

网友F:
楼主可以交流一下,我以前也做过的一个工程中也有料位控制的一块,用的是辽阳的料位计,估计和你用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G:
东西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方法多的很!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当然也要考虑安全,方便等!~

网友H:
旧的和新的符号、线路图有些区别,多接触一些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I(2008-04-29):
我需要要啊

网友J:
“其实用常开和常闭来说明的话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常开常闭比较符合那些电气人员的一般理解,准确的来说常开应该理解为读存储器,常闭应该为读存储器再取反。一般来说常用的开关和信号都是用常开,但是紧急停止这些都用常闭,其实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这主要和外部接的实际的开关类型有关,外部实际的开关类型主要是要考虑接通或者断开时是否可靠,比如紧急停止开关可以用常开来但是如果闭合不好的话就起不了紧急停止的作用,所以一般就用常闭。”
我同意kkli的观点,但是最后一句话说:“紧急停止开关可以用常开”,我有点不同意,好象和你之前说的有点矛盾,紧急开关要接常闭!如果你接常开的话,万一那里线断了,紧急情况闭和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