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如何解决三菱plc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急停(终止脉冲输出)以后,无法再次输出脉冲。现在我的方法是关闭plc电源数秒后,重新启动才得以复位(才可以再次输出脉冲),那位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执教,不甚感激。

网友A:
用发送指令发送个K0过去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把程序帖上来给大家看看!
你急停的程序是怎么样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发送指令发送个K0过去应该可以吧!
itxuiyox兄的方法应该不可以中断脉冲输出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解决了

网友C:
解决了可以把怎么解决的方法告诉我们大家吗?

楼主:
我用的是步进梯形图stl  ,  其中在s2状态时有个自动发出脉冲的过程,当按下急停的时候把s2状态复位了,然后采用手动发出脉冲,这个过程中没有脉冲发出,所以遇上以上问题。解决的方法:先不复位s2状态,直接手动回零后再复位s2,问题解决了。不知大家是否看懂我说的,不好意思,叙述有点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B:
可以对M8145(Y0)和M8146(Y1)进行置位来达到控制Y0和Y1的暂停输出。
M8145 : Y000 pulse output stop (immediate)
M8146 : Y001 pulse output stop (immediate)

网友D:
急停设计不但要停脉冲输出,而且还要停止相关的外部驱动器\外部控制回路的电源,才算可靠;
停脉冲输出使用M8145,M8146,外部驱动电源使用外部触点,但要对停驱动器电源后运动部件的机械惯性进行阻挡.

网友E(2013-03-21):
可不可以了个程序截图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