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最近看组态王软件(演示版),发现用组态王可以直接控制西门子PLC的输出,也能查看PLC的内部变量,而PLC不用编制任何的通讯程序,我想用VB或DELPHI 实现,那么怎么编制呢?

楼主:
是不是需要读明白PPI协议?

网友A(2005-01-05):
你解开西门子的ppi协议就可以了,不过ppi是不公开的,组态软件都是问西门子买驱动的。

网友A:
有DDE方式驱动,可以试试的!

网友B(2006-08-12):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西门子CPU315-2DP、CP5613_CP5614和WinCC采用PROFIBUS方式进行通讯。有时会出现通讯连接不上,这时就出现一窗口分两栏,上面是:
Im cp ist eine Exception anfgetrsten!
->Bitte notieren Sie den <Internal info string> and setzen Sie Sich mit der Hotline den CP5613/CP5614 in Verbindung!
->Zur weiterarbeit mussder CP zur kgesefzt werden!
Die inernen Betriebsdaten wurden im File:c:\siemiens\simatic.net\cp5613_cp5614\Logfiles\Excp_cp1.bin gespeichert!
下一栏是:
An exception bas acured in your CP!
->Please Write down the <Internal info string> and contact the hotline for the CP5613/CP5614
->To continue work you have to reset the CP!
The internal CP data is written to the file :c:\siemiens\simatic.net\cp5613_cp5614\Logfiles\Excp_cp1.bin

下面是:
Internal info string:
Error DPR handle!
DW_Para1:0x30740 DW_Para2:0x104

其它几次下面出现时上面两栏相同,只是下面的信息不同:
Internal info string:
CP_STATE_EXCP_CLOSE_01
DW_Para1:0x0 DW_Para2:0x101

Internal info string: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
DW_Para1:0x0 DW_Para2:0x0

出现这种问题有时重启工控机可以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在星期五到星期六会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会出现。从星期天到星期四一般没出现,已经有两个星期出现同样的情况。

在这里垦求工控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