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请教:步进电机的失步问题
        1。什麽叫失步
        2。造成失步的原因
        3。如何解决失步
           请高手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正。扭力不够或干扰,步进电机在控制器发出脉冲后没有动作就叫失步。失步是造成步进电机控制不准的主要原因

网友B:
失步的一个原因是步进电机的负载增大,解决方法减小负载

网友C:
1。什么叫失步?
是指步进电机在运行中没有按控制系统设置的参数运行,比如控制系统设置正转一圈,以驱动器不细分,电机步距角1.8度为标准的话,需要200个脉冲,电机没有转一圈,只转了358度,这就是失步了。
2。失步的原因
造成失步的原因,步进电机驱动器损坏,控制系统发送的信号不精确,步进电机故障,机械摩擦,步进电机选择不当,比如力矩不够,电机启动频率没有设置好,系统信号受到强电磁干扰等
3。如何解决
最好就是替换法了,用种类,型号,参数相同的设备一一替换,找到原因,当然这个是很笨的办法,需要有相同的设备。步进电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容易丢步,原因是高速的时候力矩下降很快,需要设置他的升降速曲线,即以电机再不丢步的频率启动,然后慢曼的升高频率,达到需要的转速,降速的时候设置频率下降的曲线,就跟汽车启动一样需要一个过程,汽车不可能已启动就100公里,需要一个加速过程,停车的时候,需要一个刹车的过程,100公里急刹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我的解说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只是交流一下,有不对的地方,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说出来,大家交流一下,我是个销售,不是技术,我公司有专业的运动控制的技术人员。
如果大家有什么步进电机的问题,大家可以联系我。

网友D:
以上说的很有道理,还有一点,在本人维修过程中发现很多失步的原因是脉冲电机和丝杆连接刚性不够引起的。

网友E:
如果负载扭距过大,常常会造成步进电极的丢步,解决的方法是首先保证步进电极工作在恒扭距负载线上,即要求转速不要过高,在恒功率输出的时候,转速越高扭距越小。
如果丢步不是很大,可以加一个寻零的传感器,工作一定次数后,让他寻零

网友F:
最彻底的方法,换伺服电机吧!

嘻嘻!

网友G:
换伺服是不是不经济,价钱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