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只是肤浅知道三菱的PLC编程简单,西门子功能齐全.
还是想听听各位大虾的高见,谢谢!

网友A:
其实西门子的编程也简单,我就是从S7-200入门的。

网友B:
我认为三菱FX系列功能多(从它的功能指令多就能看得出)还有方便指令,西门子s7能很容易实现结构化编程,可以实现带参数调用,各有优点。

网友C:
感觉西门子的要高一个层次,如果学过单片机,就太简单了,三菱的死抱手编的模式,光学指令就够呛,寻址方式麻烦,虽然我是以F1入门的,学了西门子后,觉得欧州的先进。

网友D:
西门子蛮好的

网友E:
不是一个档次的PLC。原论坛里有此内容的长帖(还有其他品种的比较),被转移到PLC论坛。

网友F:
各有特色吧   各有各和长处   我主要用三菱的

网友E:
三菱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性能便宜。

网友G:
是价格便宜吧。
我三菱、西门子都用过。以三菱FX-2N vs 西门子S7-200为例:
FX的优点确实是容易上手、简单。
200的优点在性能和功能上,就单机而言,优势不大,但如果组成网络系统或连上位机就不一样了。FX只支持简单的485网络(232就不值一提了),200则支持485、PROFIBUS、以太网。西门子的还有一个大优势,就是西门子自己有著名的WINCC(一种组态软件),如果用于学习,可以在网上找××,200通过OPC可以方便的和WINCC连接。
S7-200是西门子PLC系列产品中的低端产品,价格和三菱FX-2N差不多,功能强很多。
如果和西门子的S7-300、400、400H比,我也不知道三菱有什么对应的产品。
我一直非常看重通讯和网络。从这个角度看,三菱已经在我的选择中被除名了。西门子的网络非常丰富,简直眼花缭乱了,PPI、MPI、PROFIBUS、IE、............

网友H(2006-05-28):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东西呢?
选择面太大了,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网友I(2006-10-12):
大家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关于各种品牌的PLC的对比  比如ORMON  \SIEMENS  台达    三菱-------------

网友J:
9月份刚培训完三菱FX2N
现在正学习西门子S7-300
感觉S7有些东西理解起来比较别扭,比如计数器
而三菱由于是小日本做的,负荷国人的思维习惯
就功能上而言,当然是西门子了
而且现在中德关系日益加强,西门子的市场份额上升很快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性能便宜。
三凌的价格便宜?你用过几款?都用过什么功能?
我觉得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比三凌A系的更合算,而且是傻瓜入门级的!三凌的做DP超贵,麻烦的要命,指令太多 ,资料太少,有些型号的PLC和模块不要说英文的,连TMD日文的都没有!
我还是见议大家用SIEMENS的好,我也是近几年才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价格便宜吧。
我三菱、西门子都用过。以三菱FX-2N vs 西门子S7-200为例:
FX的优点确实是容易上手、简单。
200的优点在性能和功能上,就单机而言,优势不大,但如果组成网络系统或连上位机就不一样了。FX只支持简单的485网络(232就不值一提了),200则支持485、PROFIBUS、以太网。西门子的还有一个大优势,就是西门子自己有著名的WINCC(一种组态软件),如果用于学习,可以在网上找××,200通过OPC可以方便的和WINCC连接。
S7-200是西门子PLC系列产品中的低端产品,价格和三菱FX-2N差不多,功能强很多。
如果和西门子的S7-300、400、400H比,我也不知道三菱有什么对应的产品。
我一直非常看重通讯和网络。从这个角度看,三菱已经在我的选择中被除名了。西门子的网络非常丰富,简直眼花缭乱了,PPI、MPI、PROFIBUS、IE、............
如果你认为S7-200系比FX2N强的多,那只能说你是非常的偏见!单机而言FX2N比S7-226还要强!通讯方面差些,但FX2N有很多特殊的模块,只是价格太高了,国内比较少见而已。而且我可以说S7-200比FX2N的入门更象傻瓜入门级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认为SIEMENS的比三凌的难学?

网友L: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M(2007-03-29):
欧美人在逻辑控制思维能力比亚洲差很多,从欧美品牌PLC编成风格与三菱风格可以看出.欧美品牌PLC只是在网络功能强大.欧美品牌的设备上很多自动化功能是靠机械结构实现的,PLC只实现简单功能.

网友N:
学了一年三菱FX系列的,算了比较精通了。然后到现在为止学了一个月西门子,才发觉原来PLC可以这么强大!西门子,我看行!

网友O:
三菱是小日本的,

网友P:
西门子太难学了,大多数PLC都是信号线输入,而西门子却是24伏的正极输入,如果是光电开关只有信号线输出我都不懂怎么接线,请教高手.

网友Q:
S7-200是西门子PLC系列产品中的低端产品,价格和三菱FX-2N差不多,功能强很多。
如果让我选还是S7-200,不用小日本的!

网友R(2007-05-21):
西门子的好用点.

网友S(2007-08-07):
用谁的还是老板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