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04-12-06):
大家知道为什么直流电机的电流比以前增大了是什么原因么?
当然,负载是与以前是一样的

网友A:
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根据M=CmΦIa,M与负载转矩相等,电流无非与负载、磁通等有关,则电流增大的可能原因:
1、负载变大(包括机械传动部分有问题)
2、磁通变小,可能励磁电压或电流发生了变化;
3、再有可能就电流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C:
三楼分析的真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M=CmΦIa,M与负载转矩相等,电流无非与负载、磁通等有关,则电流增大的可能原因:
1、负载变大(包括机械传动部分有问题)
2、磁通变小,可能励磁电压或电流发生了变化;
3、再有可能就电流显示电路有问题。

这是我们单位的高温高压染卷机上的直流电机,经常烧接触器的触点,好多台都是这样!

网友B:
经常烧接触器的触点?首先你量过电流没有?电流是否真的增大?
会不会是接触器触点本身接触不好,导至接触电阻过大;或者说是起动变频繁了?

楼主:
老实讲,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大了,只不过老是烧触点,因为机台上的两台直流电机的转子是串连的,(一个作主动时另一个就作从动,反之亦然)不知道怎样去量电流。
经常换的,不可能接触器的触点不好。接触电阻亦不会有问题吧?只是起动频繁就有这个可能!因为操作工经常点动!但是刚起动时都有串电阻的,到起到完毕才将电阻短接。
还有就是因为两个接触器(正负极各一个)在电路上总是有一个先断开一个后断开的,而烧的总是那一个前断开的!我想可能是电狐的问题,但是灭狐罩都有装呀!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总烧触点,但是他们的保险却从不烧过!电机不大,2。2KW的,接触器用的是20A的,只用一个触点,但有时我用一个32A的接触器用三个触点并起来,也烧!那一台机气死我了,后来我看见电工房有一个60A的富士接触器放着没用,就拿去用了!还是用两个触点并接!用了几个月,未见再烧了。
但是其它的机台正还在烧!

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一个操作工的跑过来跟我们说,那个起火的东西又坏了!我在想,那种机台有什么东西是专门起火的?又不是油炉!后来才知道是那个接触器!

网友D:
可能是频繁的开停引起转子的反向电压.有无保护措施

网友E:
建议改用SCR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实讲,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大了,只不过老是烧触点,因为机台上的两台直流电机的转子是串连的,(一个作主动时另一个就作从动,反之亦然)不知道怎样去量电流。
经常换的,不可能接触器的触点不好。接触电阻亦不会有问题吧?只是起动频繁就有这个可能!因为操作工经常点动!但是刚起动时都有串电阻的,到起到完毕才将电阻短接。
还有就是因为两个接触器(正负极各一个)在电路上总是有一个先断开一个后断开的,而烧的总是那一个前断开的!我想可能是电狐的问题,但是灭狐罩都有装呀!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总烧触点,但是他们的保险却从不烧过!电机不大,2。2KW的,接触器用的是20A的,只用一个触点,但有时我用一个32A的接触器用三个触点并起来,也烧!那一台机气死我了,后来我看见电工房有一个60A的富士接触器放着没用,就拿去用了!还是用两个触点并接!用了几个月,未见再烧了。
但是其它的机台正还在烧!

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一个操作工的跑过来跟我们说,那个起火的东西又坏了!我在想,那种机台有什么东西是专门起火的?又不是油炉!后来才知道是那个接触器!
长见识。谢谢介绍。
这个系统不知是谁设计的。很有创意呀。在直流母线上设置接触器开关?是这样吗?两台电机同轴驱动?带载启动,且不调速或者调压吗?功率不大也不要这样干嘛,像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一样。
接触器作触点开关,在交流电路与直流电路都可以设置,但是交流接触器触点开关与直流接触器触点开关灭弧装置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在直流电路里,用交流接触器做开关,只能当刀闸使用,因为他没有带载分断的能力。
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去买直流接触器触点开关将现在的交流接触器换掉,第二,采用交流测的起停开关控制,用交流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均可。

楼主:
可能你们还未见过这种机器吧!
它是这样的:有两个电机,分别带动两根轴,轴上卷有布,两个电机的转子是串联的,但是在两个转子之间又有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另一头可以通过接触器与M1并联,亦可以与M2并联,就这样,当布左卷时,M1为主动,那么电阻就并在M2上,反亦然之。这样就可以实现布在卷动中的恒张力。
系统中当然有调压的,是在变压器的输出与整流间有一个多档开关调整的。还有就是刚起动时,两个转子中还串有一个电阻,到时计到时就将此电阻短接!同时在刚起动时,还有一个电阻是并在两个转子上的。在串联电阻短接的同时并连电阻亦断开,从而实现的缓和起动!

   我想说的是我们用了直流接触器换了,它亦会烧坏!只是有些时候用的时间可能长一点罢了。
    用交流侧通断亦不大可能的!因为当按下停车时,还要会刹车呢?何况还要两个电机的正反转!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的电路是我见过的机器中,电路设计得最为巧妙的一个!
所以零件不多,但是每一个零件都有联系的。并不是像其它的机器那样可能分为几个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