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请教各位大虾:
   用CX-P4.0配合CX-Sim1.4仿真时,将梯形图下载到CX-Sim后,如何在线监视程序的运行状态?怎样设置CX-Sim的I/O分配?又如何控制输入信号?
   初学者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高手指点。我没用过。

网友B:
CX-Sim1.4只能在cj和cs系列的机型中使用其他的OMRON机型不能在线仿真.要是想仿真只能把PLC类型转换成CJ和CS的.但是里面有些指令和地址的写法不太一样!
     例如:在c200编程中"DMxxxx"而在cj和cs中是用"DXXXX"来表示的!

楼主:
3楼的兄弟:
   我在CX-P中已经把PLC型号设为CS1H了。
   如果要应用到其他型号,可在仿真完成后变更PLC型号到你要的机型,并传入PLC即可。

     我是初学者,刚学习基本指令,还用不到那些复杂的高级指令。我现在不懂的是如何进行I/O分配,以及如何控制输入信号,进而观察输出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C:
从那里能找到这个软件,你能给我发一个吗?我有急用.
                                                               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那里能找到这个软件,你能给我发一个吗?我有急用.
                                                                万分感谢
                                                                           谢谢了

网友E:
点在线监视程序即可。
控制输入信号:用鼠标选中输入点,如"00000"右键选"设置为ON"。

楼主:
回5楼、6楼:
     要软件找2楼的老大要。我就是从他那儿要的。他可是个热心人儿。

楼主:
7楼的兄弟: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还是不明白。

网友E:
您可以在接點上按右鍵"设置为ON"。

网友F:
2楼的兄弟,麻烦发一个给我吧,对于想学PLC又没银子的困境之人,这 是必须的.有劳了
   lydong18@163.com

楼主:
谢谢10楼的兄弟,我终于学会了。

网友C:
要软件找2楼的老大要。我就是从他那儿要的。他可是个热心人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软件找2楼的老大要。我就是从他那儿要的。他可是个热心人儿。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