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程序

楼主(2004-12-06):
八输入X0,X1,X2,X3,X4,X5,X6,X7;八输出Y0,Y1,Y2,Y3,Y4,Y5,Y6,Y7;八输入任意一个闭合,Y0输出;任意两个闭合,Y1输出;任意三个闭合,Y2输出;任意四个闭合,Y3输出;任意五个闭合,Y4输出;任意六个闭合,Y5输出;任意七个闭合,Y6输出;任意八个闭合,Y7输出;

用PLC语言如何编?用何指令?请各位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LD X0  MOV K1 D0
LDI X0 MOV K0 D0
LD X1 MOV K1 D1
.
.
.
LD M8000 ADD D0 D1 D10
ADD D2 D3 D11
.
.
.
LD= D16 K1 OUT Y0
.
.
.
END

网友B:
三菱   SUM   计算ON的个数     然后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   SUM   计算ON的个数     然后比较

网友D:
受到三楼的启发,用SUM编了一下,语句会简洁一点!
不过前提是你的PLC必须支持SUM指令

网友A:
用SUM确实最简单,不看楼上的还真没想到,6楼的还可再减少一条
LD M8000
MOV K2X0 D0
SUM D0 D1
.
.
.

网友A:
SUM指令很多PLC是没有的,用这个指令要求X0-X7是连续的是4的倍数,并且是X0,X10等开头,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要经过中间继电器M来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UM指令很多PLC是没有的,用这个指令要求X0-X7是连续的是4的倍数,并且是X0,X10等开头,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要经过中间继电器M来转换。

不用呀
你可以通过WAND指令把不需要进行统计的X点进行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E:
这几位发的都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UM指令很多PLC是没有的,用这个指令要求X0-X7是连续的是4的倍数,并且是X0,X10等开头,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要经过中间继电器M来转换。
不用呀
你可以通过WAND指令把不需要进行统计的X点进行屏蔽就可以了
可以屏蔽,如X5不用,但程序上给你自动占用了,等于这个X5不能再作其它用途,浪费一点。如果是X0-X6另外一点是X27,这种情况无法屏蔽了。

网友F:
这个简单的,用一个计数器,再来比较就行,冒泡法实现这个不难?

网友G:
用指针和语句表在借用高级语言的编程算法应该很好实现。
现在尝试另一种算法:
可以用循环加字节的移位指令方式,设置8次加或减1的循环,每次循环将字节中的高位移出,如果是1,设置的临时变量值加1,同时将另外一指向输出字节低位的指针左移一位,等到循环结束,指针落在输出字节的哪个位置,就将该位值1。
注以上算法未经过深思熟虑,且不适用小型plc,因为没有按位寻址的指令。

网友H:
up....楼上的思路不错,S7-300的编程就有这样一个FC,用来计数某一个字节的“1”的个数的。不过用其他的也很好编,只要有跳转,移位,与,或这样的基本指令就行,并不一定要用指针(当然如果支持指针更方便,西门子的PLC都支持指针)

网友I:
godspeed 说得对,会学这些方法的才是真爷们, 人才。数据传送的哥们不行,程序太次

网友J:
收获不少,

网友K:
顶楼的程序可以这样修改吗?
LD X0 MOVK1 D0
LDX2 MOVK1 D1
:
LDX7 MOVK1 D7
ADD D0 D1 D1
:
ADD D6 D7 D7

网友L(2005-01-05):
小想法
这个问题,只须把输入寄存器的内容相加就可啊

网友M:
楼主,这不是叫做冒泡的程序吧,litianxi的程序写的真好,佩服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受到三楼的启发,用SUM编了一下,语句会简洁一点!
不过前提是你的PLC必须支持SUM指令

还可以这样写:
LD M8000
SUM K2X0 D0

网友O:
LD M8003
MOV K0 D0
LD X0
INC D0
LD X1
INC D0
.
.
.
LD X7
INC D0
后面就是比较置位了,我记不清具体的语句.大约意思是
D0=0  -》 MOV K0 K2Y0
D0=1 -》 MOV H1 K2Y0
D0=2  -》 MOV H2 K2Y0
D0=3  -》 MOV H4 K2Y0

D0=8 -》 MOV H80 K2Y0

END

胡益群  男 汉族 36岁
1987-199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精密仪器系 电子精密机械专业 学习
1991-1993 大连手表厂 动件车间技术员
1993-2003 大连奥托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员、工程师
2003.4-   大连万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在大连奥托技术有限公司期间,参与了大部分的电气设计工作。
下面是其中的部分产品简介:
1:客车六面体合围自动举升设备
 该设备采用三菱FX2nPLC,通过旋转编码器检测举升高度,控制液压
 元件的动作,满足工艺要求。通过触摸屏对不同的车型进行设置参数。
 使用厂家:武汉公用客车厂
           广州通用客车厂
2:客车顶围自动张拉焊接设备
 因为各厂家的不同,该设备的控制方式也不同。
  A:采用OMRON的C200H PLC,利用其位置模块NC111控制步进或伺服
     电机的运行
  B:采用三菱的FX系列 PLC,利用其位置模块1PG控制步进或伺服
     电机的运行
同时控制焊接电源电流的大小和焊枪的动作,使设备满足工艺要求。
使用厂家: 东风特种汽车厂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兰州驼铃客车厂
合肥客车厂
太原客车厂
西安俪山客车厂
大连客车厂
广州五十铃客车厂
贵州万达旅行客车厂
3:客车侧围自动张拉焊接设备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但为保证两侧同步,双机需要通讯。采用485
 进行通讯。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4:厢式货车自动钻孔、铆接设备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只是执行元件不同。
 使用厂家: 济南邮政机械厂
南京汽车改装厂
5:客车格珊底架自动切齐机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只是执行元件不同。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扬州客车厂
6:客车顶围自动张拉滚焊设备
 该设备采用三菱FX PLC。由旋转编码器检测位置,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
 运行,同时控制焊接电源电流的大小和滚轮焊枪的动作,使设备满足工艺要求。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大连客车厂
7:桑塔纳2000天窗翻边、涂胶、焊接、加热成套设备
  该设备采用西门子S5-115U PLC控制。同时与其他设备通讯。其执行元件均
  为气动元件,只是点数较多
上述设备均为我独立设计、调试完成。另外还参与了其他的一些项目的工作。
在大连万通期间     设计了伊朗ISM公司的45米连续退火炉,采用S7-400 为主站,
ET200为子站,WINCC做组态软件。现已安装调试
 从1993开始,我一直从事于电气自动化方面的工作。由于上述设备均为非标
设备,所以都要到现场安装、调试。通过这十多年的工作,在工业电气自动化
的设计、安装、调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胡益群 2004.12.30

网友P:
先检测各个I点 一个 加一
最后 依顺序判断是 8-1 的哪个的整数倍 输出到对应的Y
OK

网友Q:
都很有好!但是不懂屏蔽什么的呢?

网友R(2005-02-04):
三四十幾年前的賓果遊戲機就有這電路,用來檢出中獎倍數,傳統繼電器就能搞出來。

网友S:
WAND指令不用也可以的,因为你用的是K2X0就算用到了别的输入也无所谓的!不过用了也无大碍!很好的!但是后面的参数最少也要是HFF或者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T(2005-03-11):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 K2Y0 = 2^(SUM K2X0 -- 1) ,如果你用的PLC有指数指令的话就是太方便了

网友T:
LD M1000
SUM K2X0 K1M10
SUB K1M10 K1 K4M20
AND>= K4M20 K0
DECO M20 Y0 K3
END

网友T:
有比我更简单的吗?
利用解码指令.本程序可处理问题32位以内的点冒泡法.再加几条语句就可以处理多大256点的冒泡法.
LD M1000
DSUM K8X0 D1
DDEC D1
DDECO D1 Y0 K5
END
可以用D0代替K8X0更方便验证

网友T:
有比我更简单的吗?
利用解码指令.本程序可处理问题32位以内的点冒泡法.再加几条语句就可以处理多大256点的冒泡法.
LD M1000
利用解码指令.本程序可处理问题32位以内的点冒泡法.再加几条语句就可以处理多大256点的冒泡法.
DSUM K8X0 D1
DDEC D2
DDECO D2 Y0 K5
END
可以用D0代替K8X0更方便验证

网友T:
有比我更简单的吗?
利用解码指令.本程序可处理问题32位以内的点冒泡法.再加几条语句就可以处理多大256点的冒泡法.
利用解码指令.本程序可处理问题32位以内的点冒泡法.再加几条语句就可以处理多大256点的冒泡法.
LD M1000
DSUM K8X0 D1
DDEC D2
DDECO D2 Y0 K5
END
可以用D0代替K8X0更方便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