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6):
FX2N系列内部PID指令自动调谐功能的具体作用我还不大清楚,请教各位大侠
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些参数,而后是不是这些参数就不变化了?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参照三菱编程手册给的例子,你自己要在程序中启动和停止自动调谐功能,之后再切换到正常的PID控制.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吧.
对不起,没有在实际中使用过pid指令,所以不能确定.

楼主:
谢谢!我看书上写的是在变化测定值到目标值的1/3时,停止自整定
但停止后工况还是在变化,那我还要不要给pid控制一个信号让它重新自整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