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信号编程

楼主(2004-12-06):
我是PLC新手,在学PLC(三菱FX1N)编程。我采用SICK的NPN光电开关作为输入点,棕色线接24v电源,黑色线接x000端子,蓝色线接COM端子。请问怎样编程实现:接收到光电开关信号后,输出端子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如果你接线正确的话可以这样试试:LD X000   OUT Y000    END
当X000有信号时Y000有输出.当X000没信号时Y000没输出

网友B:
这个简单的,你看一下它的原理,一般红色为+24,黑色为地,白色为输出,要何证,输入点接到低电平,它里面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管子你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