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4-12-07):
有一台75kw电机用于风机直接启动,由于起动时间过长12秒, 结果造成热继电器跳闸(1.15*140A计算)。热继电器调到200A也不行。后来加一只时间继电器SJ与电机开关同时启动,延时打开接点SJ(14秒)与热继电器接点R并联。这样14秒后SJ断开热继电器R自动复位完成启动。(附图见附件)

请教: 1  上述这种方法行吗,如不行该如何改

          2 上述这种方法不行改为自藕减压起动可以吗
          3 软启动方法可行吗(75KW电机软启动器多少钱,用什么型号)资金有限

网友A:
1、可行,但不是很好。
2、可以,比1好。
3、可以,比2还好,用内接选55KW的软启动器就行。型号、价格问JS(JS:奸商,有很多好JS)

网友B:
行是可行。但时间继电器处于长时间运行,最好要退出。采用该法我认为还可将FR按1整定。2方法也可,没试过估计时间也不会短那里去。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网友C:
我原单位20t锅炉使用90kw引风也是这种方法,后改使用abb变频器,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