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准备买二手PLC练习编程了,因为工作中涉及到了FX2,FX2N,考虑到拓宽视野,想买西门子,请问:S7-200 CPU224合适我这样的初学者吗?

网友A:
学小型机的话用CPU224可以;

网友B:
从小到大
S7-200很合适
俺就是从200开始的
不过国产的稍微便宜一点,就是寿命不长,不好再转手
其实二手S7也不好转手,都怕损害太大
如果是私费自学,买个便宜的吧,一定要注意能用否

楼主:
FX0S-20MR如何呢?

网友A:
FX0S系列不能扩展;
如果以后要学模拟量输入/输出等特殊功能的话就不行了;
对于数字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0S-20MR如何呢?
推荐买个FX2N-16MT的,这样扩展和脉冲输出,高速计数都可以兼顾到了
还有很丰富的应用指令可以试验。
就是有点贵。

网友D:
mr mt 有什么区别?

网友E:
FX2N系列最好上手。

网友F:
人家是想发展西门子,何必推荐三菱呢?

网友G:
224比较合适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