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我用三菱PLC来控制液压和气压动作,单相380V经过变压器380V转220V接到PLC(FX1N-60MR)上,中间不加滤波器对PLC有问题吗?其中液压控制2个阀,气压来控制3个阀,其余输出来控制220V灯及220V继电器。急!急!急!

网友A:
我就用220VAC电源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本人认为,不加滤波器也能用,只是PLC的用户程序更容易出错。

网友C:
很少见有人加,其开关电源本身稳压性能很好

网友D:
这个不是PLC部分的问题
应该归结到供电电源部分
只要电源稳定了就不用加滤波了
鄙人拙见一个成功的控制系统应该弄一个稳定点的电源,可以增加系统寿命
如果时间急不加也可以
出了问题在解决

网友E:
同意。
主要看变压器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