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温控通讯

楼主(2004-12-07):
请问:E5AZ与CPM2AH之间的通讯,是用无协议通讯,可否帮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要将设定值SV=350℃通过CPM2AH写到温控器里头去,我的值是通过触摸屏给定的

网友A:
如果可以连带协议宏的串口模块,就可以按我曾汇报的PLC与仪表通讯方式去作

网友B:
通讯怎么可能没有协议呢,那怕是最简单的协议也应该有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