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条线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2004-12-07):
有谁知道这条线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A:
可能是一些工业设备连接打印机的

网友B:
这个看上去象日本pc98系列老电脑的打印电缆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象日本NEC pc98系列老电脑的打印电缆线.
好象是。

网友D:
大的那头应是打印机的接口,另一头就不知了;

网友E:
工控机的打印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有哪位知道它的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象日本pc98系列老电脑的打印电缆线.
SORRY,可以否定这一说法
PC98的串口是类似这一种,但不是图中的20针而是14针
打印机的是并口只能接另外一个并口
从外观不可能确定电缆名称,很简单外观一样的电缆内部接线不是唯一的

楼主:
这条电线是在日本原装进口的雅马哈HE检漏机(空调机生产行业上使用)上找到电的。但不太清楚有什么用处。

网友F:
呵呵,也好像欧姆龙的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