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近日小弟有幸要参与一项引风机改造项目,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接触到大电流的项目了,所以在设计上都经已差不多丢光了。(题外话了。。。。hoho)
     在做风机断路器选型的时候,方才发现了就断路器也分为线路保护用及电机保护用两种的,在怀着一肚子疑惑的设计中,不断的寻找相关的资料,终于让我弄明白了这两者的差别,现在就将之提出来,以便后进者更确切了解在选型中应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恳请电气设计的高手们,不吝指教。

                 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与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问题
的确,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与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是两种不同应用下的断路器。对于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由于多数用于电源的主干上,所以它一般为选择型(B型)断路器,它除了包括有短路瞬时速断、过载长延时保护之外还有一个短路短延时速断,这3套保护构成了传统意义上所讲的3段保护,当在分支电源上出现短路或接地情况时,在分支上的断路器由于短路瞬时速断的作用会马上跳闸,同时由于断路器在判别短路与否及机械动作的时候,往往会存在一个延时,这样就导致,在主干电源上的断路器也会检测到线路短路或接地的异常,但是对于主干电源而言,即使在某一分支电源出现短路情况,它也不能将整个主干电源切除,影响其他分支电源的供电,这样就有必要设计有一个短暂的时延,让断路器躲过因分支电源短路而造成的误动作。
所以,线路保护的断路器是比分支电源上的断路器要多一个短时限速断的保护。而对于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由于是分支电源用的断路器,往往只需要用二段保护即短路瞬时速断、过载长延时保护就可满足电动机的保护需要了。
既然,在开关特性及功能上仅仅是因为保护的功能相差一种保护类型,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所有的断路器做成同一种类呢。
下面就让我试图去分析一下出现这种设计情况的原因吧。。。首先,我认为是一个经济性的原因,对于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由于它比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多了一套保护,并且通常都具有远控、接地等功能,所以其造价往往比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高出许多。。其次,在机械性能的原因,由于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其设计初衷是用以完成线路电源的配送,并不需要频繁的开断,所以它的机械检修周期就如您所说的大约为1000次。但是对于某些电机而言,是需要频繁的启停,如果采用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就无形的加重了检修的任务量。。第三,我个人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短时的启动冲击电流的承受能力,对于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它的躲电机启动电流整定值一般是按照电机额定电压的7~12倍来整定的,所以在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它的启动调节值范围是较为阔的;而对于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由于它的安装位置为主干电源,下游接有大量的分支电源,考虑到分支电源的启动冲击并非完全同期的因数,所以,在主干电源上的断路器躲避启动电流的整定值一般为断路器的3倍左右,这样的原因就使得线路保护用的断路器的启动调节值分为稍为狭窄。。

(hoho。。。这篇文章,其实是我在回复某一位电气工程师时,所回复的E-MAIL。。。。hoho,没有什么改变就贴上来了,见谅)

网友A:
感谢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有一条主线路,下接两台电机15KW,其额定电流为30A,请问线路保护用断路器及电机保护用断路器分别如何选择?

楼主:
这么小的电机不需要考虑是线路保护还是电机保护的吧?
15KW的电机用GV2-M32C作为启动的空开就可以了吧,如果需要远控则需要加上接触器GV2-M32C+LC1-3210B5(M5)C就可以了;而主电源上的小弟认为选用C65L-D就足够了;hehe,还请更多高手follow一下。

网友B:
fuforever121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线路断路器与电动机断路器速断动作值的配合.比如电动机断路器如果为DW15—630,630A,线路断路器为DW15—1500,1500A,就可能出现电动机断路器不动作,而线路断路器动作,引起较大范围停电的事故。而且还有与高压开关柜速断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