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 屏背景灯

楼主(2004-12-07):
我单位有一台eview触摸屏人背景灯坏了,不知能否自己更换,在哪能买到呀????

网友A:
可以自己更换。请代理商直接和他联系。

楼主:
谢谢回答!
我拆开看了,,不知从何下手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背景灯厂家都有单独提供的;
购买后可以自己更换;
一般背景灯寿命有上万小时,如用的时间太短就烧毁的话应检测触摸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