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我厂近日有一个6KV进线柜的功率表坏了,由于不能停电,都说CT不能开路,所以暂时没换,我想请问大家,如果换有没有危险。有没有谁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更换功率表的。谢谢大家,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网友A:
没有问题。
1,先拆除三个电压测量端子,用绝缘胶布分别包好。
2,从端子处将两个电流回路分别短接,然后将仪表拆除。
3,换上新的仪表,接好电压线。然后接上电流线,最后拆除短接线,既ok.

千万注意电流回路不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