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C200H的PLC用C200H-PRO27手编器的话总显示日文;
CQM1/C200HS系列的PLC上面有拨码开关可以设定;
查一了下C200H的手册是更改DM0904;
但改过后还是日文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A:
C200H  CPU 单元上的48PIN外设口左侧内部有一个拨动开关,编号为1。拿掉盖板可以看见。
将该开关拨到ON时为日文,OFF时为英文。
拨过后PLC重新上电后有效。

楼主:
已解决!
C200H用了这么久还没注意到这里有这个开关;

网友B:
呵呵,如果是C200Ha的就更简单了。
只要将CPU的DIP开关的第三位置ON,就显示ENGLISH了。
(打开CPU的盖子)

楼主:
C200HS/C200Ha都有DIP开关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