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7):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个系统,以前一直运行得很好,是用PLC 224和人机界面op27作的,某天开机后调整了一下设置,比如消息等管理(绝对没有动通讯设置方面的),线的连接方式等都没有动过。一下忽然失去通讯连接,人机界面既不能设定数据也不能读取数据了。。。惨啊。。。取掉电池后数据清0后故障依然。
     那位大虾知道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换条连接电缆试试?

网友B:
有可能端口坏了

楼主:
电缆没有问题,有问题会有没有连接PLC的指示。端口坏了好修吗?谢谢楼上各位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