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8):
我工厂现使用欧姆龙C200H,其输入输出扩展使用VIP-MTR-8*4的扩展板。有熟悉此类方法的前辈请指点一下,扩展后PLC如何识别及编址。谢谢!

网友A:
扩展板是什么公司的?
扩展单元应该还是OMRON 的吧?

网友B:
有这样的扩展板,没听过;

楼主:
可能是自制的线路板,现明白其是由一路输出与一组输入组合得到扩展的

网友A:
估计是类似于中继端子一类的东东。一头接设备,一头接PLC的扩展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