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8):
请问高手,我的输入有27(其中有6个模拟量),输入有20,但是不是c56只能扩展一个A/D模块啊,就是说只能输入4个模拟量?我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换的话,什么样的plc合适呢??

网友A:
FP1只能接一个A/D模块;2个D/A模块;

网友A:
可以用三菱的PLC;
对于模拟量输入最大可以达到32路;
60点够用的话用FX1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