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8):
本人用qj71c24通讯模块与托利多称kingbird仪表通讯,通过rs232方式,无协议通讯,具体参数1200,7,1,even,发“T+CR LF”对称去皮,发“S+CR LF”读称的重量,实际应用时先去皮,再判断重量值是否是0,这个过程比较慢,有时出现去皮,重量值收到为0,开始执行下一个步骤,比如放个箱子上去称重,仪表自动归零(相当于又执行了一次去皮,可能原因我判断是因为程序执行去皮,由于没有接到重量值为0 ,继续发去皮动作,假如一直没有为零,一直执行,直到收到为0 ,去皮动作延缓执行了一下),所以程序不是很稳定,现在程序修改变成去皮,读到零以后再延迟个2-3秒,执行下一动作,这导致速度太慢了,问厂家可能是rs232通讯不稳定的原因,建议改485通讯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改485的通讯方式是不是只是接线不同,PLC程序还是与232通讯一样的?2、QJ71C24的一个rs232口加一个232转485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实现485的通讯功能,跟下边的485接口有区别吗?
先谢各位,指教指教,实现称去皮通过通讯的方式有事么好的建议

网友A(2006-04-03):
请教三菱FX1N与MT506的通信设置。

网友B:
搂主,
1、使用232和485通道程序基本上一样的,只是要将通道号或者其他地址相应更换一下就可以了。
2、使用232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也可以通讯,其实已经有485了就没必要浪费这个钱了吧?但是如果你的“托利多称kingbird仪表“是2线制485口的话,而C24是4线制的,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这个时候可以买一个232转2线制485的模块。
其实C24和2线制设备也是可以正常通讯的。

我以前做过和温控仪的通讯,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