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08):
显示屏中TFT和DSTN、HPA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现在普遍使用的LCD有两类:即双扫描无源阵列彩显(DSTN,俗称伪彩)、有源阵列彩显(TFT,俗称真彩)。HPA实际也是DSTN的改进型。  DSTN(Dual-LayerSuperTwistNematic)是指双扫描扭曲向列,意即通过双扫描方式来扫描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屏,达到完成显示的目的。DSTN显示屏上每个像素点的亮度和对比度因不能独立控制,显示效果欠佳,但它结构简单,耗能较少,价格便宜。DSTN-LCD并非真正的彩色显示器,它只能显示一定的颜色深度,与CRT的颜色显示特性相距较远,因而叫“伪彩显”。其工作特点是:扫描屏幕被分为上下两部分,CPU同时并行对这两部分进行刷新(双扫描),这样的刷新频率虽然要比单扫描(STN)重绘整个屏幕快一倍,但当元件的性能不佳时,难免因上下两部分刷新不同步而在屏幕中央出现模糊水平线。不过,现在采用DSTN-LCD的电脑因CPU和RAM速率高且性能稳定,这种不同步现象已经极少见到。又因屏幕上的像素信息是由屏幕左右两侧的晶体管控制一整行像素来显示,每个像素点不能自身发光,是无源像点,所以反应速度不快,屏幕亮度也比CRT显示器暗得多。由于DSTN-LCD的对比度和亮度较差,屏幕观察范围较小,色彩不丰富,特别是反应速度慢,不适于高速全动图像、视频播放等应用,一般只用于文字、表格和静态图像处理。但因其价格相对低廉,耗能较TFT-LCD少,而视角小可以防止窥视屏幕内容达到保密作用,结构简单可以减小整机体积等特点,在低价笔记本中仍有应用。  TFT(ThinFilmTransistor)是指薄膜晶体管,意即每个液晶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像素点后面的薄膜晶体管来驱动,从而可以做到高速度、高亮度、高对比度显示屏幕信息。TFT-LCD是目前最好的LCD彩色显示设备之一,其效果接近CRT显示器,是现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上的主流显示设备。TFT-LCD的每个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自身上的TFT来控制,是有源像素点。因此,不但速度可以极大提高,而且对比度和亮度也大大提高了,同时分辨率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所以TFT-LCD的优点主要是:屏幕反应速度快、对比度和亮度都高、屏幕观察角度大、色彩丰富、分辨率高,在色彩显示性能等方面与CRT显示器相当,可以用于玩游戏,观看VCD等应用。  总的来说DSTN(伪彩)结构相对简单,生产成本低,只能显示一定的颜色深度,图像比较暗,对比度低,视角小、反应速度慢,不适合显示高速视频节目和游戏,只适宜文字处理和静态图像操作。而TFT是目前最好的LCD,效果接近CRT。因此如果你主要只是做文字工作,且对价格比较敏感,可以选择DSTN,若要玩游戏或看VCD则必须选择TFT。